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Kinetis] 求一MDK5下的MKL16Z64的工程或建工程的方法

楼主(2015-07-14):
新使用KL16Z64芯片,在网上论坛看了好些KL25/26的资料,工程样式和函数库很多很杂,我想用MDK5,你有标准的demo工程么?跟25/26的工程有什么差别么?
想学习使用App+common+Drv的模式,但是里边有些KL16的MemMapPtr_KL25Z4.h、MKL25Z4_CMSIS.h等等的替换文件没有。arm_cm0.c这些核心文件应该是可以通用的吧?

楼主:
新人,求教啊

网友A:
是的,arm_cm0.c这些核心文件是可以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arm_cm0.c这些核心文件是可以通用的

MemMapPtr_KL25Z4.h、MKL25Z4_CMSIS.h这几个头文件可以通用么?或者说有KL16专用的么?

网友B:
KL16可以使用KL26的代码。
KL26比KL16多了USB的功能。
你可以把相关文件里面的USB功能删掉调用。
或者你可以使用KSDK,KSDK里面有KL16的库的。

网友C:
发帖有奖,希望常来21ic提问呦

网友D:
好像用keil的不是太多,IAR的例程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KL16可以使用KL26的代码。
KL26比KL16多了USB的功能。
你可以把相关文件里面的USB功能删掉调用。

这样啊,ksdk我看了,我觉得里边的库为了兼容性写的有点繁杂,不需要那么多的功能。还是自己建立适合自己项目的工程好些。
MemMapPtr_KL25Z4.h、MKL25Z4_CMSIS.h我把相关KL16没有的功能定义不调用就可以咯?16/25/26相同功能的寄存器地址分配不会有变化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ksdk我看了,我觉得里边的库为了兼容性写的有点繁杂,不需要那么多的功能。还是自己建立适合自己 ...

16和26的地址一样的,就是26多了USB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和26的地址一样的,就是26多了USB模块。

在KL16Z4.h中没有SCB相关的定义啊,arm_cm0.c中的wait,stop定义不能用啊,这个怎么解决啊?25和16的头文件差别挺大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KL16Z4.h中没有SCB相关的定义啊,arm_cm0.c中的wait,stop定义不能用啊,这个怎么解决啊?25和16的头文 ...

在core_cm0plus.h中

楼主:
这个把函数都写到头文件了,这样不太好吧。在其他地方调用不报错但是go to define跳转不过去,这是为啥?
我把它的函数整合到了cm0.c中,保留了宏和声明,就可以跳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把函数都写到头文件了,这样不太好吧。在其他地方调用不报错但是go to define跳转不过去,这是为啥? ...

goto define跳转不过去,应该是路径没有添加问题。
你也可以整合到一起去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to define跳转不过去,应该是路径没有添加问题。
你也可以整合到一起去使用。 ...

恩。我现在有个问题,想写一个bootloader,可从串口或应用区下载的程序包升级程序,我应该怎么分配flash空间,有没有成熟的方案?还有就是怎么从生成的hex或bin文件中知道代码需要写多大的flash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to define跳转不过去,应该是路径没有添加问题。
你也可以整合到一起去使用。 ...

编译结束信息里边code是2300,而生成的hex和bin却都有8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现在有个问题,想写一个bootloader,可从串口或应用区下载的程序包升级程序,我应该怎么分配flash ...

有的,如果写bootloader,那么你可以参考官方的AN2295,去官方搜索下,有中文应用笔记以及相关代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现在有个问题,想写一个bootloader,可从串口或应用区下载的程序包升级程序,我应该怎么分配flash ...

如果是hex,hex前面是带有地址的,你可以看你hex的地址到那个地方了,这样就知道占用了多大的 flash空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结束信息里边code是2300,而生成的hex和bin却都有8K。

hex不是看文件大小,而是看里面的地址排布大小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x不是看文件大小,而是看里面的地址排布大小到多少。

用mdk建立的工程,基本没添加什么应用,编译显示code不到7000,生成hex20K,用fromelf工具转换到bin却有21K,生成bin文件不是下载到flash的可执行代码么?怎么比hex文件还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x不是看文件大小,而是看里面的地址排布大小到多少。

hex我知道是有地址和校验的信息,这个大点是肯定的,但是跟map文件里的code统计量比翻了3倍。。。
bin文件为啥这么大我就更纳闷了。。。
当只有启动文件和时钟配置函数,加个空main时,编译出来code有2K多点,生成的bin和hex都是8K左右。

网友E:
用KEIL调试Kinetis的代码好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KEIL调试Kinetis的代码好少啊

比较习惯用mdk的风格,几个ide使用的内核相关代码有点差异,但应用代码都是可以通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mdk建立的工程,基本没添加什么应用,编译显示code不到7000,生成hex20K,用fromelf工具转换到bin却有21 ...

MDK生成的时候,显示是7000,也就是6.8K。
那么你怎么查看你的hex文件是21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生成的时候,显示是7000,也就是6.8K。
那么你怎么查看你的hex文件是21K的? ...

看hex文件大小啊。我知道原因了,原工程里边使用的命令有问题,#K\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m32combined --output=.\UV4Build\@L.srec !L;有这个参数m32combined 就会生成带地址和校验的bin,与hex文件差不多,很大。把m32combined 参数去掉直接#K\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utput=.\UV4Build\@L.srec !L就生成了7K左右的bin,与map文件中计算的的大小一致,看了下前8字节也是SP和PC了。

网友F:
我用的是MKE06,本来想用飞思卡尔提供的驱动库,发现不方便。我就在MDK5下面自己写驱动了。

网友G:
IAR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没怎么发现mdk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MKE06,本来想用飞思卡尔提供的驱动库,发现不方便。我就在MDK5下面自己写驱动了。 ...

官方的库的确还不行,个人觉得没有ST的完善详细。我是找第三方库和官方库对比,看寄存器修改修改到自己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IAR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没怎么发现mdk的例程

KL25/26官方提供的包里是有CW,IAR,MDK的例程的,但是都不够完善,参考还是可以的。

网友H:
就是建工程的模板不一样,所有的代码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较习惯用mdk的风格,几个ide使用的内核相关代码有点差异,但应用代码都是可以通用啊 ...

是啊,重要是开始用MDK习惯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比较习惯用mdk的风格,几个ide使用的内核相关代码有点差异,但应用代码都是可以通用啊 ...

我也是,用MDK熟悉了就不想换别的了

网友I:
应该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