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014的非隔离降压电路

楼主(2015-07-14):
用NCP1014的做了一款非隔离稳压电源,220v市电输入,直流输出可以达到48v。换稳压管可以得到不同的电压。具有电流过载短路保护功能,电流过大时,NCP1014打嗝式工作。对元件没有特殊要求,稳压管电流很小,可以用0.5W的,NCP1014的工作频率实测为150Khz,电感不要太大,输出功率会变小。输出电流比较小,在100mA量级。可以替代电容降压电路。
和LNK564有几乎相同的功能,注意两者的电压反馈端的相位是反的。NCP1014内部自带电流取样,FB端是电压取样端,当FB端所使用的内部基准是0.5v。如果想微调输出电压,可以在稳压管上串联电阻,增加输出电压。

楼主:
不知自供电的电源芯片,除了NCP101X,LNK302/4/5/6,LNK362/4,LNK564,FSD200,还有那些,哪个电流大些

楼主:
输出纹波小的电路,这种BUCK电路适合于这种输入和输出电压差别较大的场合,在压差比较大时,开关导通时间短,只给电感储存能量,开关断开时,电感释放能量。

楼主:
查了一下,自供电的电源芯片还不少:FSD200;LNK306/364;NCP1200A;vipER22A;str-a635x,用于电磁炉,DVD的好多都是自供电的小电源电源芯片,试验了NCP1014,很好用,还试验了3个引脚的TOP223,不知是不得法还是不会用,没法做BUCK型,怎么调都不行。下一步准备试验外带功率MOSFET和电流取样电阻的NCP1200A,希望能得到功率大点的BUCK。

楼主(2015-08-29):
实际调试的电路

楼主:
网上发现一款东科的DK124离线式开关电源芯片,也是自供电的,输出可以达到24W,TB高买价格在一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