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图形性能问题

楼主(2015-07-14):
我们以I.MX6Q SABERSD为基础自己做了一块板子,各功能模块调试差不多了,但图形性能很差,利用HDMI外接1080P显示器启动android系统主界面下十分卡顿,测试仅不到8帧的绘图速度,期初怀疑android系统存在问题,但近期利用飞思卡尔提供的基于QT的Linux系统启动后利用/unit_test目录下的gpu测试脚本(修改脚本内容,完整运行所有viv vdk测试项目)测试测得分数对比同样使用IMX6Q的第三方saberlite开发板要低一个数量级,且测试过程中看到部分测试项显示是适用的软件加速,对此不太清楚原因希望得到帮助,适用的软件代码来自android kk4.4.2_1,内核和uboot均来自这个版本,内核为3.0.35.uboot为2009-8.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系统跑起来了,图形性能很差,android下明显感到卡顿,利用测试程序2D 3D都只几帧每秒的速率。现在用飞思卡尔提供的文件系统直接启动,在/opt/viv_sample/vdk下有很多测试程序,用这些程序来测试得到的帧率也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android代码是按照飞思卡尔的文档上说明的,从android服务器上检出的kk4.4.2_1版本代码,然后打上飞思卡尔的补丁后得到的,内核代码也是文档上提出的3.0.35版本。

网友B:
如果有官方的板子的话,你可以现在官方的上面试试,确定下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如何测试的,如果你手上没有I.MX6Q SABERSD 开发板的话,我这边可以帮你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