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无线通信在屏蔽空间的应用?

楼主(2015-07-14):
    现有一种设备用在放射X射线的屏蔽室内的,屏蔽时内的设备会和屏蔽室外的配套设备进行数据通讯,现在想将这个通讯改为无线通信方式的,通讯距离能达到15m就够了;由于屏蔽室都是做了铅板或铅化玻璃防护的,大家有没有推荐可以在这类场合下应用的无线模块或可行的建议?求发表。谢谢!

网友A:
电磁波无法穿透足够厚度的铅板,但可能可以穿透一定厚度的铅化的玻璃,拿手机/对讲机做个实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波无法穿透足够厚度的铅板,但可能可以穿透一定厚度的铅化的玻璃,拿手机/对讲机做个实验即可。 ...

好的,只能实际去试试了。

网友B:
光模块也是无线模块啊,通过铅玻璃发送调制过的光脉冲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