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之void *OSMemGet()函数求解

楼主(2015-07-15):
小弟初学ucos,看的是邵贝贝的pdf,如下这个源码小弟是其中的一个截图,有个问题想请教大神(问题在图上)

网友A:
使 OSFreeMemList 指向下一块空闲块。

楼主:
小弟有个地方理解不了,恳请大神赐教~~~
我把思路理一下
1: 确认有空闲的内存块
2: 将内存控制块空闲链表的表头指针赋值给pblk指针,也就是传递给它
3: 一开始:pblk是一个指向void的指针
   这里*(void **)pblk首先是将pblk强制转换成二级指针
   此时pblk存储的是空闲链表指针的地址,*pblk存储的是空闲链表的指针
   然后再把*pblk赋值给poem->OSMenFreeList,请问大神:这里是如何将*poem指向下一个控制块的啊?

网友A:
pmem 本身就是控制块,并且没有你所谓的“下一控制块”的说法。
正确的说法是 pmem->OSFreeMemList 指向了第一个空闲内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