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农村家里接地问题

楼主(2015-07-15):
请问我家现在盖新房怎么做接地线,现在家里都是两线220V,我想加个接地线这样安全些,是吗?我想在地底下埋个钢片再把地线连接到家里的220V中地线中,这样做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可以,这个埋地钢片须按地线标准来埋

网友B:
做个接线地井吧。导线要焊接在金属板上;周围放木炭,木炭和金属板之间放盐。

网友C:
挖个井,插根铜排,用废铁渣和工业盐回填。

网友D:
感觉好麻烦的样子

网友E:
标准是埋铜牌,深度2米左右

网友F:
现在农村的市电,应该也有地线的吧,进户肯定要安装空气漏电开关。

网友G:
放木炭是木炭导电好,又吸水,放盐就算了,会腐蚀金属的。

网友H:
L、N装漏电流空开就行,地线不要接到漏电空开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