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蓝牙组网问题

楼主(2015-07-15):
cc2541能组网吗?能连接8个以上吗?怎么实现

网友A:
但蓝牙一般是一对一,多对一,这种应用比较多。不太适合复杂组网

网友A:
能连接的从机数量主要是看存储空间够不够

网友B:
一般是多对一的吧。

网友C:
一般的都是采用一对多的方式的吧,中间的大不了再加上中继的。

网友D:
能1对多个进行广播吗,一般不都是1对1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