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做CAE封装时,引脚名称很长,而PADS对管脚名称长度有限制

楼主(2015-07-15):
PADS做CAE封装时,引脚名称很长,而PADS对管脚名称长度有限制,有办法解除这种限制吗?

网友A:
那不是名稱,不用管,只是一種通用符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名稱,不用管,只是一種通用符號

比如单片机引脚“PA0/WKUP/USART2_CTS/UART4_TX/ADC123_IN0/TIM5_CH1/TIM2_CH1_ETR/TIM8_ETR”后面红色部分就输不进去了。如果写不全以后写程序看图的时候不方便,你看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腳燈名稱是在part中定義的 ,不是在CAE中

网友B(2015-11-21):
不用管那个的,PADS和AD的不一样,一般那个尺寸可以了,里面有两个尺寸可以选择的,

网友C(2017-08-10):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了?我也面临同样问题了

网友D(2018-01-27):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了?我也面临同样问题了

建CAE封装的时候,管教名称留空,在相应管脚名称的空白位置用自有文本代替就好

网友C(2020-05-15):
谢谢,我最后建封装时只留了几个用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