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求大神分析指导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7-15):
PMW为单片机IO口输出,幅值5V,频率4KHZ,占空比为50%,实测1、7脚输出波形均为2.5V方波。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2.5V的波形

楼主:
运放电源电压3.6V,输入电压幅值为5V,这样运放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不建议这么设计,建议分压后跟随即可,也不需要2个运放单元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PMW为单片机IO口输出,幅值5V,频率4KHZ,占空比为50%,实测1、7脚输出波形均为2.5V方波。不明白为什么会产 ...

运放最大输出电压会比电源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么设计,建议分压后跟随即可,也不需要2个运放单元呀。

我实在也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3.6V还是用5V电源刻意降下来用的。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最大输出电压会比电源小

这样说来,这样设计就是单纯为了生成2.5V方波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在也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设计,3.6V还是用5V电源刻意降下来用的。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

肯定是需要输出更低的电压,才把运放的电源减少。
其实,先分压再跟随,更加正规一些。
你觉得他这个电路不好,可以自己改一下电路,比较一下效果。
并非别人设计的电路就是好的,参考改进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需要输出更低的电压,才把运放的电源减少。
其实,先分压再跟随,更加正规一些。
你觉得他这个电路 ...

恩,如果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肯定是要改进的。

网友C:
矩形波对运放块的压摆率和BG参数的要求很高,如果电路允许,用电阻分压,尽可能不用运放块。

网友D:
输入电压不可以高于电压电压,另外324不是“轨到轨”型运放,要保证5V输出,电源电压必须高出5V一定数值才行,具体的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E:
应该是运放最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矩形波对运放块的压摆率和BG参数的要求很高,如果电路允许,用电阻分压,尽可能不用运放块。 ...

恩 后期会做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不可以高于电压电压,另外324不是“轨到轨”型运放,要保证5V输出,电源电压必须高出5V一定数值才 ...

可以高于电源电压的,看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运放最高输出电压

应该是3.6V电源电压的情况下输出的最高电压

网友F:
电路没有实际意义,324最大输出电压为VCC-1.5V,电源为3.6V时,大约是2V多,不过这个电压不是一个定值,和环境有很大关系;
如果要得到一个稳定的2.5VP-P的波型,最好是用2.5V基准和模拟开关,或者是用PWM控制一只开关管,用电阻上拉到2.5V,之后用运放缓冲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