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C阻抗问题

楼主(2015-07-15):
刚见一帖子,说的是ADC的输入阻抗,图如下。为什么说加这个0.1uF电容后阻抗降低了?

网友A:
和信号频率有关吧;

直流的话,影响不大;
STM32的输入阻抗不大的;

网友B:
最好前面加一级ADC驱动

网友C:
对高频信号的 影响比较大吧!

网友D:
1M的电阻是否有点大。

  1. Rc=1/(2πfC)

低频电容阻抗很大;高频电容阻抗变小了。

网友E:
ADC输入都是高阻,外部电路的阻抗不宜太高(本人100K阻抗情况下采样直流问题不大),如果必须是很高的阻抗,则可以在ADC前加运放组成的跟随器。

网友F:
R=1/jwc,是根据这个公式来的吧

网友G:
保护电路

网友H:
有兴趣。没看懂

网友I:
我觉得这种电路最好加一级跟随,这款单片机不必AVR
据说AVR的输入阻抗有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