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codewarrior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5-07-15):
单片机型号:9S12HY64    编译环境:CW10.6
新建一个空的工程,编译没有错误,但是点击debug后提示错误,如下图:

debug中debug session type的配置如下:选择是download
将上面的配置改为:Attach后,debug出现如下问题:

点击运行按钮,变成: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硬件电路检查了连线是没有问题的,感觉应该是软件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另外,我的硬件电路板里面有别人写的程序,现在我想把他的程序擦掉,我自己写程序,不知道这款单片机有没有锁住的功能,有没有可能在别人写程序的时候对其进行了保护设置呢?

希望各位能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A:
芯片型号选择的都是对的吧,应该和软件有关。
这样,由于我们论坛没有16位专家支持: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非常抱歉中国没有16位单片机方面的技术专家。请您在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提交请求。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选择的都是对的吧,应该和软件有关。
这样,由于我们论坛没有16位专家支持: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 ...

谢谢你的关注,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单片机型号选择的不对,在CW10.6里面找不到我用的这个型号,后来我换成CW5.1就找到了,也已经成功下载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单片机型号选择的不对,在CW10.6里面找不到我用的这个型号,后来我 ...

解决了就好。16位的芯片是用v5.1的,
这点在官网上也能看到: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16位的芯片是用v5.1的,
这点在官网上也能看到: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 ...

嗯,非常感谢,有时候查资料不够仔细,所以就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以后尽量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