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锁相环中的本振用电容三点式但不起振

楼主(2015-07-15):
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做本振,TINA仿真都可以,实际做的板子死活不起振,HELP!!检查好多遍了!三级管也换了好几个型号,2sc1906,3094,现在用的是高频三极管s9018。求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原理上有问题的,相位关糸没有搞好。

网友B:
C1C2容量之比好像不对。

网友A:
C4为何用这么小,理论上是L1,C1,C2发生并联谐振,并且这种TOP,放大增益不大,必须考量Q值高才行,为何不用经典的集电极到发射极的CLP TOP呢?比你的电路容易起振。

楼主:
是这样的,将图中断点连接起来,我的C6是一个变容二极管,电压控制其可调范围为20PF~300PF。综合楼上所述,C4应与C1、C2相近,于是将C4换为680PF,果然起振了,但是由于我是VCO,振荡频率应该是可以通过控制变容二极管C6两端的电压控制的,但事实是振荡频率却几乎不变。想想是不是因为变容二极管的电容变化对于振荡中C的影响不大(C是由C6、C7的串联和C4、C1、C2串联两者并联决定),于是我便将C4、C1、C2设成180PF、820PF、560PF,有22MHz左右的振荡,但频率还是改变不了,没办法,想想是不是贴片电感对于高频信号有影响,而且振荡频率也不对,于是自己绕了个1UH的磁环电感,再测试,发现是14.3MHz左右的振荡,频率是对了,但是还是无法调节频率,最后没办法,只能考虑是不是变容二极管出问题了,便将变容二极管C6分别换成22UH、220UH的固定电容再测试,结果频率还是不变。难道是C6和C7的串联并没有影响振荡频率吗?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C4太小了,相对于C1、C2太小了。不过共集极振荡器是最容易起振的。楼上两位说得正确。 ...

是这样的,将图中断点连接起来,我的C6是一个变容二极管,电压控制其可调范围为20PF~300PF。按照你们的说法调整电容值的确有振荡了,但频率改变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具体描述可以看下6楼,能帮忙看看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为何用这么小,理论上是L1,C1,C2发生并联谐振,并且这种TOP,放大增益不大,必须考量Q值高才行,为何不用 ...

是这样的,将图中断点连接起来,我的C6是一个变容二极管,电压控制其可调范围为20PF~300PF。现在我已经调节电容值的确有振荡了,但频率改变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具体描述可以看下6楼,能帮忙看看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有问题的,相位关糸没有搞好。

相位关系应该满足的吧,可以达到起振的条件,现在我调节电容已经有振荡了,但是这样的,将图中断点连接起来,我的C6是一个变容二极管,电压控制其可调范围为20PF~300PF。但频率改变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具体描述可以看下6楼,能帮忙看看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C2容量之比好像不对。

那应该是多少,我现在调整了C4、C1、C2的值,已经有振荡了。将图中断点连接起来,我的C6是一个变容二极管,电压控制其可调范围为20PF~300PF。但现在频率改变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具体描述可以看下6楼,能帮忙看看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位关系应该满足的吧,可以达到起振的条件,现在我调节电容已经有振荡了,但是这样的,将图中断点连接起 ...

我以上说过,你这个是基极发射极环路,因此,变容管的电容没有参与进振环节参数去,无关,要有关,必须改变共基振TOP结构。现在振的是L1,C1,c2,c4。跟C6无关。以上看错了,把C5看成C6,还是变容的直流通路偏置电路贴上来,从目前看,变容管没有直流偏置电路,变容管没有工作的。

网友A:
把完整的电路贴上来,才能看得清楚。

网友D:
C4和C1/2之间没有什么接近这个要求,耦合电容,自然是写真频率处容抗远小雨感康就行了,嫌计算麻烦就取0.1u

网友A:
vin的后面怎么样,没有电阻隔离那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的后面怎么样,没有电阻隔离那就有问题。

就是等价一个直流控制电压的输入,如图示

网友A:
查C6到C7的阻抗是多少,ESL?1UF电容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C6到C7的阻抗是多少,ESL?1UF电容是什么材料的,

电容都是用的是0805的,谐振电感一开始是0805封装的,现在用的是自己绕的磁环电感。现在调试电流可以改变频率了,但是二次、三次谐波很大,手放在电感两侧谐波就降低很多,请问这是为什么?还有什么消除谐波的好办法吗?

楼主:
现在修改电路,已经可以改变频率了,但是二次、三次谐波很大,手放在电感两侧谐波就降低很多,请问这是为什么?还有什么消除谐波的好办法吗?我现在用的是自己绕的磁环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都是用的是0805的,谐振电感一开始是0805封装的,现在用的是自己绕的磁环电感。现在调试电流可以改变 ...

Q值提高,在反馈端点串一个K级电阻再到谐振网络上,从你的显示上,应是Q值太低引发的,选频网络没有锐降性对谐波来说。

网友E:
k5对超高频振荡挺有经验
失真,可有2种情况:Q低或幅大
楼主情况更可能是后者
无论如何,都应降低“接入系数”

楼主应参考成熟电路或高频电路设计来进行调整

不过,不宜用磁环做主振电感

网友F:
电路指标不清:VCO频率范围?输出幅度?谐波幅度(-dBc)?
为实现指标,有多个参数可以调整。

网友E:
看来即便高手也含混不清
——"3点式"实质上并无“共什么极”之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共集极振荡电路容易振荡但失真蛮大而相对的谐波也很丰富,在此你只是提供锁相环,就不必在意多次谐波。若 ...

在ft与谐波关系问题上,我的看法与你的不同。
仅就振荡器件而言,ft比基频越高,产生的谐波就会越丰富,谐波幅度也会越高。因此,为了减少谐波成分,应该尽量使用低ft器件。低ft器件会比高ft器件难起振,这是矛盾之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在ft与谐波关系问题上,我的看法与你的不同。
仅就振荡器件而言,ft比基频越高,产生的谐波就会越丰富, ...

谐波的产生无非是个器件的非线性的问题,基波,谐波的分配问题,关键是选频网络,怎样㧕高次谐波,让二,三次谐波处在高度失谐状态,工作电流的高低,决定了非线性的严重程度,比基波高2-3倍的FT管应可以用.跟低FT,高FT没有多大关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我自己的分类,三极管做放大器有三种组态,將放大器施以正回饋所构成的LC振荡器自然地也就有这三种组态 ...

“态”的分类,目的旨在于评价其特性差异。共什么,是指“输出与输入”共公端等效在哪个极。
“3点式”没有信号输入,只可能有输出。而这个输出与谁“共”?
所以,3点式只有形式上的等效“什么极”接“地”,也就不存在什么组态容易不容易起振的说法了

这不你一个人的误解,当然也许是我的误解

若是你(们)误解,那么你收获了
若是我误解,请你付出,让我也好有所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谐波的产生无非是个器件的非线性的问题,基波,谐波的分配问题,关键是选频网络,怎样㧕高次谐波,让二,三次谐 ...

谐波的产生与选频网络基本没什么关系,选频网络只负责产生基频。晶振的选频够尖锐吧,照样可以产生高次、高幅谐波。谐波的阶数、幅度与器件的活性、放大能力有关,因此限制器件的活性有利于降低谐波。

网友E:
都开始好像很博学的样子

1.考氏振盪只有唯一的固定形式,虽然另有2种变形,依然被称为“无组态”。起振强弱取决于反馈系数和器件增益,而与接地符号画在哪儿无关,也与自行定义组态无关。
2.正弦振盪的谐波水平由工作点线性、回路Q值和信号幅值决定,与器件频率参数无因果关系——虽然fT也可为Ic函数。
3.单一频率的简谐振盪对增益单元没有带宽要求,选择fT以期降低谐波更是“想像大赛”的伪技术
4. 24楼的“fT偏低造成波形失真”与34楼的“低的ft本可降低谐波”两种对立矛盾的结论,足以使人思维混乱

从文氏振,可以看出,LGZ说得很有道理的。难起振与失真谐波多是个矛DENG的因素,个人之见,TI的OP指南的观点。
完全同意。

网友F:
“态”的分类,目的旨在于评价其特性差异。共什么,是指“输出与输入”共公端等效在哪个极。
“3点式”没有信号输入,只可能有输出。而这个输出与谁“共”?
所以,3点式只有形式上的等效“什么极”接“地”,也就不存在什么组态容易不容易起振的说法了
对上述观点作个回应。
组态的区分,指参考点设置的不同,这点无需多说。“3点式”都有信号输入,否则受控器件工作原理就不成立,只是输入源没有如同放大器那样以外部信号源形式存在。“反馈-输入”从逻辑和原理上就是错的,我近期会发帖说明。
.
关于“不同组态存不存在起振难易的问题”,以产生负阻的难易程度为例:
负阻在阻抗圆图上是在单位圆以外,即|反射系数|>1区域。共集型和共基型的输入阻抗在产生负阻前,分别在高阻区和低阻区,|反射系数|都更接近单位圆。也就是说,比共发射极组态输入阻抗跨入负阻区的“距离”更近。这是区别之一。
其他的区别,还可以从同样偏置下的输出幅度、谐波幅度、负阻带宽、VCO带宽等方面区分。极限的差别肯定是存在的,反映出的就有难易程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对上述观点作个回应。
组态的区分,指参考点设置的不同,这点无需多说。“3点式”都有信号输入,否则受控器 ...

还是2年前那个新理论吧,那样就省点儿吧。
下面这位更疯狂,都8年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425&mobile=1

看不到链接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谐波的产生与选频网络基本没什么关系,选频网络只负责产生基频。晶振的选频够尖锐吧,照样可以产生高次、 ...

石英晶体的选频当然尖锐。但其抑制谐波的能力表现在谐波频率上晶体的阻抗。就这一点而言,晶体抑制谐波的能力很可能还不如高Q值的简单的LC回路。

网友E:
其实,选频回路的Q值代表了“抑制谐波”的能力,而谐波源头在器件。
晶体的频率特性过于复杂,Q值虽高,但不仅难以抑制谐波,甚至还可以工作于谐波频率,如泛音晶振
从这点来讲,晶振不宜在此类比

网友G:
简谐振动器之失真(含高次谐波)自然是源于非线性,这可以是放大器(主要原因)或选频反馈环节。至于放大器的带宽,若是按理想线性看且涵盖基频,则显然可以抑制部分谐波,因为系统的特征方程是 AF = 1。但若放大器的频率特性本身是非线性的,由此引入的谐波成分则应另当别论。

此外,晶振严格说来是个非线性器件且可存在多个谐振点(相比LC),所以必须看具体情况才能讨论。

网友E:
但凡扎实学过高频电路,轻而易举可用一支管俩电容一电感作出考毕兹交流等效来,它可以没有输入没有输出甚至没有地,哪儿谈得上共什么极?!
如果作一个放大器等效,则必须有入有出,因此才有了共什么极。滥用概念的解释只好去自我定义了。
某种分析方法假设了内源存在,又增设了负载和测试端。这种虚似的输入出端并非3点式振荡原理所必须,同样也不能成为“组态分类”的理由

考氏电路本以低谐波振荡而闻名,和大多数电路一样,首要指标是稳压性,因此才有了考氏变形电路。Q值在设计中并不盲目追高,必要的失真要求,主要还得限制反馈强度来减小谐波——过强的自激甚至可以接近方波,而Q值却无能为力

不清楚楼主案中对谐波要求高否,但肯定"一个没有选频回路的缓冲级会额外增大不少失真"
另外,振荡输出直接电感端,于失真于稳定都是不利的

观点有些陈旧,挑捡有用的看吧,毕竟有些年头了。

网友F:
2.正弦振盪的谐波水平由工作点线性、回路Q值和信号幅值决定,与器件频率参数无因果关系——虽然fT也可为Ic函数。
3.单一频率的简谐振盪对增益单元没有带宽要求,选择fT以期降低谐波更是“想像大赛”的伪技术

Lgz、maychang,为了确认你们的观点,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了降低谐波,振荡器器件的偏置电流应该增加,还是减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Lgz、maychang,为了确认你们的观点,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了降低谐波,振荡器器件的偏置电流应该增加,还是 ...

难道你不认为器件非线性产生了谐波?
而这非线特性与工作点关系亲密,但绝非单调,你不清楚?
本人观点可明确可坦白,不必拐弯摸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死记硬背
请你分别画一个共集/共基3点式交流等效图来看

楼主:
目标频率5-15MHz,目前只有9-16M。datasheet中变容二极管负载电压较低时Q值降低,实际测试时Vin较低时谐波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标频率5-15MHz,目前只有9-16M。datasheet中变容二极管负载电压较低时Q值降低,实际测试时Vin较低时谐波 ...

优化下参数,使电容二极管往高压上运行,应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不认为器件非线性产生了谐波?
而这非线特性与工作点关系亲密,但绝非单调,你不清楚?
本人观点可明 ...

你直接回答应该“增加”或者“减小”就行了,很简单。
maychang或者其他人也给个回答。

网友B:
什么可以作为论据?只能是公认的理论,例如基尔霍夫定律等等。某人的著作,某本教材,这不能作为论据,不管作者有多么权威。
如果你贴出来那两页可以作为论据,那么我也可以贴一点作为论据:

我们服的是“理”,不是“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什么可以作为论据?只能是公认的理论,例如基尔霍夫定律等等。某人的著作,某本教材,这不能作为论据,不 ...

请教maychang,这是哪本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教maychang,这是哪本书啊?

“电子电路基础+谢沅清+501页+15.2M+高清书签版.pdf”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就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直接回答应该“增加”或者“减小”就行了,很简单。
maychang或者其他人也给个回答。 ...

好,接受你的霸道邀请
大了小了都不好!
你的观点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接受你的霸道邀请
大了小了都不好!
你的观点呢

有什么霸道不霸道的,就是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大了小了都不好!”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

再明确一下,静态电流变化的范围:在起振的条件下,在工作点附近变化一点,如同扰动,看谐波的变化趋势。当减小电流,谐波与基波幅度的dBc差值,是增加,还是减小?

不用讲原理、理论,就说结果:增加,还是减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什么霸道不霸道的,就是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大了小了都不好!”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

再明确一下, ...

你善于强女*干男人啊!
让我也女*干你一下:请你先说说结果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善于强女*干男人啊!
让我也女*干你一下:请你先说说结果吧

你犹抱琵笆半遮面,磨磨叽叽,三脚踢不出个屁来,哪有个男人样。
算了,不强迫你了。
我在本帖中的观点是一贯的:限制器件的活性、放大能力,有助于降低谐波。
因此,给你出的问题的答案是:在起振的条件下,降低静态电流和管压降,结果是增加dBc差,即降低了谐波,提升了基波的线性度。

炸窝吗?不幸的是,这是事实。由此反思一下你们读的书给出的是什么样的知识!
不信吗?自己去实践一下再说。

网友E:
踢出来的P话?"限制器件的活性、放大能力,有助于降低谐波"
你快给出楼主问题的解决方案吧
连“外差”和“超再生”结构差别都弄不清,还装模弄样搞什么振盪电路

网友D:
振荡器,对绝大多人,都像迷一样!教材等多只玩玩线性小信号模型。
简单点的单片机晶振上并的两个电容,也是迷,百度上答案基本等于没说!

这,很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踢出来的P话?"限制器件的活性、放大能力,有助于降低谐波"
你快给出楼主问题的解决方案吧
连“外差”和“ ...

别光顾过嘴瘾,拿正确的当屁话,拿棒槌当针认,还是自己慢慢消化的好。

楼主在47楼给出的测试图信息很丰富。建议楼主将电路临时改造成静态电流、管压降可调的振荡器,测量不同状态下的输出,开一次网上公开实验课,让事实说话,造福各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标频率5-15MHz,目前只有9-16M。datasheet中变容二极管负载电压较低时Q值降低,实际测试时Vin较低时谐波 ...

你现在的2个问题都好解决,可惜给你的信息都被忽视了。
首先,jz是本版中除**、大S之外的笫3大忽悠,能令人临终都提不上裤子。k5虽然是唯一的忽悠追随者,但却接触过很多振荡电路,比较熟悉回路电容取值比率,确有可取之处。

正题
1.谐波过大,重点在Q1缓冲级工作点不佳。这是一级标准的线性共集放大,一般晶体管放大电路设计书都有详解。
2.频率覆盖窄,更好解决:C3减少至120p应该差不多了,同时增大L。

帖中有如:器件活性、基波线度等,应属P话类,不愿被忽悠不想学忽悠者,慎看慎听

弦儿调得不一定那么准,试试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不喜欢这种讨论,有些书上这样定义,经过实作经验,我也支持这三种组态的定义,信不信随便大家,也不需 ...

(三点式)振荡器,若不考虑输出且仅就交流拓扑结构而言,确实是没有什么“组态”之分的(交流拓扑结构一致)。但是,如果考虑输出,则相应的“组态”效应就突显出来了,这点同样是毋容置疑。此外,由于地的不同,分布参数显然不同(这在《电路》分析中可能忽略),还有就是直流(低频)电路拓扑也不一致,所以最终做出的实际电路完全可能因“组态”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性。

网友G:
其实,这有点像反馈电路中的几种形式。如果不考虑输入输出的话,根本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反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子电路基础+谢沅清+501页+15.2M+高清书签版.pdf”
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就有。 ...

谢谢。上学时学的真过时了。。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分:非线性、VCO压控带宽问题。

非线性问题
输出的非线性分“振荡级”和“缓冲级”的非线性问题,需要对人、对症下药。从低频波形来看,振荡级是谐波的源头。因为波形的正负半周时间不同,是典型的振荡器非线性输出。缓冲级的非线性只能影响波形的峰值,改变不了波形的周期。对缓冲级下的药治不了振荡级的病。

从高低频波形的对比上看,低频的幅度高,正负半周时间的非对称更严重,谐波也更强。幅度越高、负半周时间越长,正负半周时间非对称越严重,振荡频率越低。这是个规律。

这也牵扯出“Q对谐波的影响”问题。该VCO的LC并联谐振电路组合,低频电容大、Q值高,高频电容小、Q值低。这与Q值影响谐波的理论不符。
这给人们带来很大的疑惑。原因之一是,用正阻电路原理,例如放大器、滤波器原理,来解释振荡器。
谐波主要受输出幅度控制,Q的影响很有限,这对所有谐振器的振荡器都适用,即,对LC元件、微带线、腔体、介质、晶体、声表谐振器振荡器都适用。谐振器已经与振荡电路组合成一体,不是单独的滤波器功能了。

振荡器的谐波可以通过降低工作点来降低,即通过降低器件的活性、放大能力、振荡幅度来实现。在信号线性化的基础上谈缓冲级的线性才有意义。

但是这个线性化措施对楼主课题却是无效的,因为该措施面对的是个宽带VCO。降低工作点带来的是窄带振荡,宽带振荡需要高活性电路,因此谐波是不可避免的。解决的方法有:
1. 视谐波指标要求,多频段滤波;
2. 在输出并联变容二极管Cv,或者并联(Cv串L)的吸收电路,与VCO压控同步、简单地滤波;
3. 在这个频率范围内用分立元件撘建“差分振荡器”,对称的话,可以对偶次谐波产生20dB左右的抑制。集成电路差分振荡器可以达到30dB左右的谐波抑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滤波。

别指望振荡器本身能产生高幅度线性信号,高幅度线性信号需要通过放大形成。这时放大器的线性化理论才适用。

网友E:
我不可能熟悉9百60万之大的各地不同人文风情,却谙知本地素以"老*"相称,以表同龄相眤。“老抽”与“馒头”同属食品,是为酱油品种之一,本源之ID“酱油”,并无甚恶意

我无法完全熟悉一个论坛ID所承载的秉性,但提醒谨记:近墨者易染!常言道:人以群分。当你不了解他,那就看看他周围多是那类人——A,根本不知道正确分析计算LED功耗,却吹嘘“建立模电新体系”;B,只想着靠听觉生产音响,却叫嚷“拨乱反正”;C,射随器都能被研究成“正反馈”,却大论“线振新理论”

当一个人自我感觉超好,便努力去谋求关注去随追歪门,将会逾发焦噪虚伪

网友E:
让我们对照主题来瞧瞧有多少似是而非的东西

"非线性谐波、压控带宽"
应该还有“线性谐波”?“电压控制的通频带宽度”是个什么概念?

"波形的正负周期"
“正负周期”怎么理解?

"低频电容大、Q值高,高频电容小、Q值低"
这是在哪儿学的?
……

好,接受你的意见,不图省事,准确用语。希望你也注意,除了保证用语的准确,更要保证内容的正确,不以偏概全,以疵抹瑜。

网友F:
66楼用词修改完毕。
"低频电容大、Q值高,高频电容小、Q值低"
这是在哪儿学的?

你需要看前后句意思,如果还不理解,应该复习LC 并联谐振电路Q值的内容。这一点楼主都明白,发出疑问。

其他人不明白处也欢迎提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66楼用词修改完毕。

你需要看前后句意思,如果还不理解,应该复习LC 并联谐振电路Q值的内容。这一点楼主都 ...

一(R)LC并联回路有品质QH,现卻增大C值使之频率低移,此时的品质QL将比QH提高?
你该回家卖烤红薯了
————————
晕,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R)LC并联回路有品质QH,现卻增大C值使之频率低移,此时的品质QL将比QH提高?
你该回家卖烤红薯了 ...

好吧,举例验证一下。
手册给出Cv变容范围约570-30pf,设Cv支路是这个变化范围;有源电路的等效电容设为80pf;接入Cv后总电容变化范围:650-110pf。
与1uH电感并联,高低频各是15、6.2MHz。
并联损耗电阻在高低端都设为R=500欧。
Q=ω0CR
低频QL=12.75,高频QH=5.24。
低频Q高,高频Q低,验证完毕。
Lgz2006,你该创业去了,卖点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吧,举例验证一下。手册给出Cv变容范围约570-30pf,设Cv支路是这个变化范围;有源电路的等效电容设为80 ...

这个你都会算?我早该退休了

无语...,呆愣中。

网友F:
VCO压控带宽问题
.
在这个5-15MHz频段达到3个倍频程是可以实现的,关键要看变容管Cv接入后电路的实际压控电容比和负阻带宽。
首先需要检查一下,
1. 低压调到0V和高压调到8V(此Cv高压是8V)都有没有振荡。如果不能全压控范围振荡,说明电路的负阻频段不合适,要么窄,要么偏。
2. 如果能够在0-8V振荡,但是频率范围不达标,说明实际的电容比不够。例如,Cv接入前,与电感并联的电容是80pf,Cv的电容变化范围是570-30pf。Cv本身的电容变比是570/30=19,Cv接入后,总电容变化范围是(570+80)至(30+80)pf,实际电容变比是5.9,变比被80pf克扣,变比不足。
这是电路结构的问题。
.
改进的方法,
1. Cv与电感串联,选择电感值,使串联支路在Cv变化范围内都是感性并能够振荡。这样,调节范围就不被那个80pf电容所克扣。
2. 缓冲级改道。缓冲电路不接在谐振电路上,而是通过输出耦合电容C5接到发射极上,形成正常的共集振荡器输出。在谐振电路上取输出有改善谐波的作用,但是对于宽带VCO来说得不偿失,会增加谐振电路的损耗,降低振荡范围。
3. 在低端频率过高下,不能降低180pf的C3,而应该增加。理由有二:一是电容应该加大才能使频率低移;二是,如果是由于|负阻|在低频不够大或者没有负阻而没有振荡,增加C3会增加电感端的|负阻|,负阻向低端移动。试图用“降低接入系数”的原理进行调整会事与愿违。
4. 如果是因为负阻带宽不够,增大器件偏置、提高器件活性是增大负阻带宽的方法之一。
总之,在观察调整的现象后,就可以大致判断出问题所在,对人、对症下药。

楼主:
楼主这两天在参加夏令营活动所以这边工作耽搁了,全靠另外两个小伙伴在干活。非常感谢你们所给的意见,我们小组也会好好参考,试验,大家再继续讨论。

楼主:
谐波问题经过我们的整改这个振荡电路后已经减小了,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变容二极管理论上受到直流电压的控制,但实际上由于它本身还处于谐振回路中,所以控制的直流电压上还叠加了个振荡(我们的措施是让振荡减小。从而降低影响)。  我们的鉴相器(乘法器)和VCO振荡器单独测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连接起来构成锁相环的话发现没办法锁定、跟踪(相差只有一两百KHz也跟踪不上)。经过分析,我们组认为是鉴相器输出的电压过低导致跟踪能力弱(控制振荡的电压是由上一级鉴相器的输出和电位器的输出之和构成),我们就将鉴相器的输出电压放大了5倍(通过改变LM358周围的四个电阻的比值实现),但是结果仍然不能够跟踪,求大神解惑。(再追问一个问题,在这种电路中的电感是用贴片的好还是自己绕的空心电感或磁环电感好呢?)最终电路图下图示。

楼主:
由于我们做压控振荡器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锁相环的功能,之前一直纠结的谐波问题是否很重要呢,也待商榷。但目前最最重要的是解决整个锁相环系统无法跟踪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由于我们做压控振荡器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锁相环的功能,之前一直纠结的谐波问题是否很重要呢,也待商榷。但 ...

我没发现你的“环路滤波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