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复位停在cstart_begin

楼主(2015-07-15):
软件仿真状态会出现停留在cstart_begin 上,出现次数不多,但是挺讨厌的。
去掉仿真,软件就经常跑飞。目前,排查了 常量初始化的原因。请问各位大侠这还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看门狗忘关了?

网友B:
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关掉看门狗的。

网友C:
代码跑到这个地方就是复位的意思,楼主你说是软件仿真时出现,这个挺有意思的,要么开发环境有问题要么就是代码的问题,代码的问题兴许就有可能是上面朋友说的看门狗的问题,或者是其它未知问题。不过,软件仿真时出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如果是仿真器仿真时出现这种状况,就是硬件仿真,还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电源被意外拉低就导致复位,比如负载短路、电源带载能力不够等。

网友D:
从“去掉仿真,软件就经常跑飞”这句判断楼主代码本身就有问题,可能是开门口未关的情况下进入耗时长的程序段导致复位或者其它原因导致复位

网友E:
楼主可以先试试关掉看门狗,有问题的话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看门狗忘关了?

看门狗复位,是运行到CStart吗?现在在排查是否是硬件电源驱动的问题。

网友F:
电源晶振看门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门狗复位,是运行到CStart吗?现在在排查是否是硬件电源驱动的问题。

:L还没解决啊?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H:
是否是硬件电源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个什么情况

解决了,是硬件电源插针松动了:L

网友I:
1 先试一下硬件运行的情况!
2 检查一下有没有计算溢出!

网友G(2015-08-23):
解决了,是硬件电源插针松动了

这。。。呵呵,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代码跑到这个地方就是复位的意思,楼主你说是软件仿真时出现,这个挺有意思的,要么开发环境有问题要么就是 ...

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出现可复位造成的,不过还是需要优化下你的程序代码的。

网友K:
这个问题的大部分是程序上的问题,先编译好的在仿真吧。

网友L(2016-01-23):
LZ,你这是仿真器下载后出现这个问题吗?有解决吗?我也出现这个状况了 。说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