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设置CCM_CLKO1

楼主(2015-07-15):
    BSP:3.10.53    开发板:imxsolo

    需要把CCM_CLKO1设置为32.768K时钟输出?新手,不知道该怎么弄,求高手指点?

网友A:
device tree里面应该有类似的配置项吧......可以参考下......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这里使用的板子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买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这里使用的板子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买的开发板?

买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