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求STM32F207最小系统原理图,不需要整个开发板,谢谢。

楼主(2015-07-15):
网上能找到这个开发板的原理图,但是我只需要最小系统原理图,谢谢。

网友A:
最小系统的话,参考别人的图;

电源,复位,晶振电路;
还有程序调试接口弄对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别人的开发板原理图 自己改造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系统的话,参考别人的图;

电源,复位,晶振电路;

nor flash 和sram是不是必须的呢?我完全是小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nor flash 和sram是不是必须的呢?我完全是小白。

肯定不是 必须的。这个都没有 那ST做的片子也太失败了

网友C:
ST官方的开发板图

Pages from MB786.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r flash 和sram是不是必须的呢?我完全是小白。

不是

网友D:
晕,有开发板的原理图,删除不用的电路就好了

网友E:
网上一大堆的。

网友F:
吃不消啊,大图都有了,不要的删掉就完了,还要啥最小系统

网友G:
电源,晶振,SWD,端口全引出,就可以了吧

网友:
自己画个啊,简单死了

网友H:
把开发板的功能模块去掉啊,只留下电源,复位,晶振电路和JTAG接口,就行了

网友I:
楼上说的都不错。。: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