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ep968 烧录问题

楼主(2015-07-15):
我用ep968 通过swd接口烧录板子。ep968的固件选择的是swd,线接10p的  4、9、7 对应用板子的GND,SWCLK,SWDIO为什么烧录不进去

网友A:
正常的话,设置SWD模式就可以了;
再查查线看是否正常;

楼主:
在哪里设置swd模式

网友B:
主界面显示的第二项要是STM32 SWD。
另外VCC是20P.1,SysReset是20P.15,最好都接上。

楼主:
主界面第二项是swd 然后我接的是10pin 的4、9、7 对应用板子的GND,SWCLK,SWDIO

网友B:
你板子另外供电了是吧。
最好是由EP968供电

楼主:
我测量10pin 的1脚没有输出3v电压。

楼主:
为什么程序烧录入去没有执行?之前可以用ST-Link 烧录 现在ST-Link 烧录不进去了,提示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