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MDK4下载问题

楼主(2015-07-15):
最近因为jlink出问题,所以重刷了一下固件库,弄了个新版本的固件库,刷好了可以下载程序了,但是,每次下载了一次就MDK就停止了,得重启,是不是固件库版本的问题呢,还是其他问题,求各位指教

网友A:
和我一个仿真器一样;
后来那个仿真器被我扔了;

你再换个固件库看看;
或者买个新的;

楼主:
我先换个MDK5试试

网友B:
再换一个固件库 试一下啊!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花点银子,直接用个V9

网友C:
我发现MDK5在XP系统下,老是出现莫名的崩溃、停止响应等问题,MDK4就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