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问我这是BUG还是规则没设好?

楼主(2015-07-15):
用的是AD6.9,在PCB布线时,(1.对元件进行旋转,会出现一个类似焊盘的东西,而且点击元件,会自动把鼠标箭头移动到管脚1; (2.敷铜时,如果选择是地,那么无法移除死铜,但是选其他的网络标号,则可以移除死铜; (3.这些都是昨天下午出现的,印象里好像没调过什么规则。。。
还请遇到过此问题的大神给指点下,我重装了,但是仍然有此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
这是截图了,麻烦各位给看看

左边的那个是自动生成的

左边的那个是自动生成的

楼主:
敷铜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旋转问题还没有,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下

网友A:
这个器件封装是你自己画的吗!?重新看一下这个元件的PCB封装,中心坐标应该在1号管脚上,新出现的管脚是0号,你在封装库中有0号管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