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FBR-2412光纤接收器的问题

楼主(2015-07-15):
想问一下,有谁知道RL电阻阻值怎么计算?  VCC用的+3.3V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大神帮忙解惑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大神帮忙解惑一下~~

   能不能从这些参数中求出RL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从这些参数中求出RL的值???????

楼主:
那请教一下,怎么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怎么求啊?

RL一般取300~1000

楼主:
这个。。能不能说一下计算的方法啊  因为都没算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能不能说一下计算的方法啊  因为都没算对

:sleepy:我也不会算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有人能解决啊。。。稍微指导一下也好  有没有懂的人。。。。都得自己顶了。。。

网友B(2016-12-01):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有人能解决啊。。。稍微指导一下也好  有没有懂的人。。。。都得自己顶了。。。 ...

HFBR问题解决了吗?  接收到的数据不正常,找不到问题呢,望帮忙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