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000 uart

楼主(2015-07-15):
我现在用的是CY8C4014LQI-422芯片。这个芯片是不自带uart的,必须软件模拟。而psoc中只有TX组件。我想知道怎么做RX的功能呢?

楼主: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A:
这个片子不支持UART Rx,没有现成的组件可用。如果非要的话,只能自己写模拟代码。
不应该在这个片子上去做UART Rx,前期选型时候应做好芯片功能调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不支持UART Rx,没有现成的组件可用。如果非要的话,只能自己写模拟代码。
不应该在这个片子上去做 ...

之前选择这个芯片是看中它的封装。现在改了功能,老板决定的,没有办法改了。如果模拟写的话,是否很复杂,能否给我一个思路。

网友B:
定时器配合IO的读写操作

网友B:
比较麻烦,先把UART通信的位传输搞懂

网友B:
个人建议换个芯片,那个不是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换个芯片,那个不是很稳定

换芯片也不是我能决定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选择这个芯片是看中它的封装。现在改了功能,老板决定的,没有办法改了。如果模拟写的话,是否很复杂 ...

如果仅仅是写个能用的,应该不会太复杂,这个在网上搜一大把。如果写一个完全符合协议的,应该比较麻烦,有许多SPEC要看。不过我想你们应该是只写一个简单能用的即可。你可以在百度上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