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37xEVM可以只裸跑PRU么

楼主(2015-07-15):
新手使用AM437x IDK EVM,只需要使用以太网、串口、GPIO简单外设,可以不管MPU直接裸跑PRU-ICSS核么?
这方面资料太少,请教一下。

网友A:
帮着顶一下的吧,这方面的不是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着顶一下的吧,这方面的不是很清楚的。

3qu
虽然am437x去年就发布了,但是找到资料很少
之前只用过ST的MCU,使用起来有些难度

网友B:
恩    A15正在推广    需要自己摸索的比较多
你是想裸跑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A15正在推广    需要自己摸索的比较多
你是想裸跑是吧

AM437x是A9+4个PRU
我是想用网卡,MPU太复杂,想先用起来PRU
但是按照demo和技术手册跑步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AM437x是A9+4个PRU
我是想用网卡,MPU太复杂,想先用起来PRU
但是按照demo和技术手册跑步起来 ...

不好意思    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不懂啊

:)  不要紧
可以友情帮顶啊  :lol

楼主:
自己结一下
通过查看文档   大概了解
AM437x的PRU运行是可以独立运行的,但是由于硬件连接引脚,PRU不是所有的外设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C:
期待楼主更新,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D: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PR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PRU啊

一个可编程实时单元,Cortex-M3的吧,表示用处不是很大,可以高速控制IO,有uart 其他并木有什么用
437x的还什么资料都木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更新,我们也学习一下

= = 这个我也是看手册 4000+的英文看的真伤心
TI 不知道是木有推广还是放弃这款芯片了~~ 官方也找不到什么支持

网友C:
如果还没推广,估计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没推广,估计快了。

14年分布的,估计是推广比较蛮的吧
335x也那么长时间的

网友E(2017-12-30):
至少mpu上要有个代码把pru的程序下载到pru的代码ram中,让pru执行起来,只运行pru应该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