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我自己做了一个天线分析仪

楼主(2015-07-15):
频率140MHz ~2700MHz,这张图是测的8.2PF电容的照片详情请见:http://blog.sina.com.cn/u/5635362932

楼主:
这是拍的433M的鞭状天线,天线质量较差。从图中可以看出电抗很大。

楼主:
这张照片是天线的电抗曲线扫描图

厉害AI

网友A:
牛的,希望能搞个用用看。

网友B:
牛人啊,商品化后多少钱一台?

网友C:
天线分析仪,定

楼主:
呵呵现在半价促销,大家看我的博客啊

网友B:
LZ,想请教下如何测试那种直接焊接到板子上的螺旋天线,还有用SMA接到主板上的异形天线,你的QQ能否告知。

楼主:
我的QQ:1901295634
  1. 想请教下如何测试那种直接焊接到板子上的螺旋天线,

可以用SMA开口线来测嘛
  1. 还有用SMA接到主板上的异形天线

我这个就是SMA接口的。

楼主:
现在有一个新的子型号,详见博客http://blog.sina.com.cn/u/5635362932

楼主:
电小天线的测试需要注意

楼主:
今天买了一套经济型的N型校准件,通过转接头接到天分上测量了一下,发现负载的驻波不太好。也可能这个校准件本身不行,但是转接头可能也是问题。
做了一个实验,把我的SMA校准件标准负载通过两个双通接在天分上,发现驻波也变差了,表现是高频时阻抗明显变大到53欧左右,驻波就到了1.07左右,分摊到每个双通上就有1.03左右的驻波。
这样看来,转接头,双通之类的对驻波有很明显的影响。
当然如果只是一般性的调试,要求不高,就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注意,如果转接头质量不好,会是测试结果非常不稳定,这样的结果没有意义,所以要注意。也尽量购买质量好的转接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买了一套经济型的N型校准件,通过转接头接到天分上测量了一下,发现负载的驻波不太好。也可能这个校准 ...

问题哪里买质量好的转接头,SMA头

楼主:
问题哪里买质量好的转接头,SMA头

可以咨询卖家啊,他们还是比较清楚的。卖校准件的有好转接头卖,不过价格比较贵,还有就是比较有名的厂家也应该有。一般要求不高的使用不需要这么好的转接头

楼主:
外壳已经到了,现在可以订货了

楼主(2015-08-25):
我第一次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时候觉的有点奇怪,这个仪器每次用都需要校准。因为当时第一次使用的安捷伦的矢量网络分析仪,我就觉的更奇怪了,难道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公司做的仪器还没有达到不需要校准的能力?
现在想想这种想法真的有点好笑。

首先,说明一个问题,射频的东西和低频的东西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射频对分布参数是不可以忽略的,而低频电路基本不考虑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射频的传输线理论。

举个例子,100欧的负载,传输线的特性阻抗是50欧的,长度是1/4波长,这这个负载经过这段传输线之后,阻抗被变换成了50×50/100=25欧,很神奇吧。这还是一个频率上来说,同样一段线,不同频率的阻抗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矢量网络分析仪或天线分析仪都是一样的,在出厂时都校准到了本机的输出端口。但是如果您测量的时候不是直接把被测件接到仪器的输出端口上,而是中间接了一段同轴电缆(传输线),那么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被测件的阻抗经过这段电缆之后,都发生了阻抗变换,您测到的阻抗完全都不准了,所以这是就需要先在仪器上接上这段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