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dsp28335能不能使用内部AD采集一个100k的正弦波

楼主(2015-07-15):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啊    你是在线仿真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啊    你是在线仿真看的?

我用AD采集然后看数据,好像有问题,估计是寄存器设置的不是很好,才开始学dsp,初学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AD采集然后看数据,好像有问题,估计是寄存器设置的不是很好,才开始学dsp,初学不是很懂 ...

再找找原因吧

网友B:
内部ad分辨率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