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24v直流电抬升一定距离怎么编程

楼主(2015-07-15):
单片机驱动24v直流电机(PWM),现在使用npn型的接近开关,接近开关与直流电机牢固在一起,接近开关一接近物体后单片机就控制直流电机使接近开关抬升1mm的距离,这样的程序怎么编写啊,主要是只抬升1mm。

网友A:
直流电机要实现那么精确的距离,不容易。
可以采用额外的传感器什么的吗?

网友B:
还不如用步进电机,价格也不高

网友C:
必须用直流电机这么小的距离要做个减速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