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详解

楼主(2015-07-15):
从电路来说,总是存在驱动的源和被驱动的负载。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驱动电路要把电容充电、放电,才能完成

信号的跳变,在上升沿比较陡峭的时候,电流比较大,这样驱动的电流就会吸收很大的电源电流,由于电路中的电

感,电阻(特别是芯片管脚上的电感,会产生反弹),这种电流相对于正常情况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噪声,会影响

前级的正常工作。这就是耦合。

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旁路电容实际也是去藕合

的,只是旁路电容一般是指高频旁路,也就是给高频的开关噪声提供一条低阻抗泄放途径。高频旁路电容一般比较

小,根据谐振频率一般是 0.1u,0.01u 等,而去耦合电容一般比较大,是 10u 或者更大,依据电路中分布参数,

以及驱动电流的变化大小来确定。

旁路是把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而去耦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这应该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去耦电容在集成电路电源和地之间的有两个作用:

一方面是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 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 5μH。

0.1μF 的去耦电容有 5μH 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 7MHz 左右,也就是说,对于 10MHz 以下的噪

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 40MHz 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

1μF、10μF 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 20MHz 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

每 10 片左右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 1 个蓄能电容,可选 10μF 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

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

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 C = 1 / F,即 10MHz 取 0.1μF,100MHz 取 0.01μF。

分布电容是指由非形态电容形成的一种分布参数。一般是指在印制板或其他形态的电路形式,在线与线之间、印制板的上下层之间形成的电容。这种电容的容量很小,但可能对电路形成一定的影响。

在对印制板进行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这种影响,尤其是在工作频率很高的时候。也成为寄生电容,制造时一定会产生,只是大小的问题。

布高速 PCB 时,过孔可以减少板层电容,但会增加电感。分布电感是指在频率提高时,因导体自感而造成的阻抗增加.

电容器选用及使用注意事项:

1. 一般在低频耦合或旁路,电气特性要求较低时,可选用纸介、涤纶电容器;在高频高压电路中,应选用云母电容

器或瓷介电容器;在电源滤波和退耦电路中,可选用电解电容器。

2. 在振荡电路、延时电路、音调电路中,电容器容量应尽可能与计算值一致。在各种滤波及网(选频网络),电容

器容量要求精确;在退耦电路、低频耦合电路中,对同两级精度的要求不太严格。

3. 电容器额定电压应高于实际工作电压,并要有足够的余地,一般选用耐压值为实际工作电压两倍以上的电容器。

4. 优先选用绝缘电阻高,损耗小的电容器,还要注意使用环境。

~~~~~~~~~~~~~~~~~~~~~~~~~~~~~~~~~~~~~~~~~~~~~~~~~~~~~~~~~~~~~~~~~~~~~~~~~~~~~~~~~~~~~~~~~~~~~~~~~~~~

我们知道,一般我们所用的电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滤波和旁路,我在设计中也正是这么使用的。

对于高频杂波,一般我的经验是不要过大的电容,因为我个人认为,过大的电容虽然对于低频的杂波过滤效果也许

比较好,但是对于高频的杂波,由于其谐振频率的下降,使得对于高频杂波的过滤效果不很理想。所以电容的选择

不是容量越大越好。

疑问点:

1. 以上都是我的经验,没有理论证实,希望哪位可以在理论在帮忙解释一下是否正确。或者推荐一个网页或者网

   站。

2. 是不是超过了谐振频率,其阻抗将大大增加,所以对高频的过滤信号,其作用就相对减小了呢?

3. 理想的滤波点是不是在谐振频率这点上???(没有搞懂中)

4. 以前只知道电容的旁路作用是隔直通交,现在具体于PCB 设计中,电容的这一旁路作用具体体现在哪里?

~~~~~~~~~~~~~~~~~~~~~~~~~~~~~~~~~~~~~~~~~~~~~~~~~~~~~~~~~~~~~~~~~~~~~~~~~~~~~~~~~~~~~~~~~~~~~~~~~~~~

在用电容抑制电磁骚扰时,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电容引线对滤波效果的影响。电容器的容抗与频率成反比,正是

利用这一特性,将电容并联在信号线与地线之间起到对高频噪声的旁路作用。然而,在实际工程中,很多人发现这

种方法并不能起到预期滤除噪声的效果,面对顽固的电磁噪声束手无策。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忽略了电容引

线对旁路效果的影响

实际电容器的电路模型是由等效电感(ESL)、电容和等效电阻(ESR)构成的串联网络。理想电容的阻抗是随着频

率的升高降低,而实际电容的阻抗是图 1 所示的网络的阻抗特性,在频率较低的时候,呈现电容特性,即阻抗随频

率的增加而降低,在某一点发生谐振,在这点电容的阻抗等于等效串联电阻 ESR。在谐振点以上,由于 ESL 的作用,电容阻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加,这是电容呈现电感的阻抗特性。在谐振点以上,由于电容的阻抗增加,因此对高频噪声的旁路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电容的谐振频率由 ESL 和 C 共同决定,电容值或电感值越大,则谐振频率越低,也就是电容的高频滤波效果越差。ESL 除了与电容器的种类有关外,电容的引线长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数,引线越长,则电感越大,电容的谐振频率越低。因此在实际工程中,要使电容器的引线尽量短。

根据 LC 电路串联谐振的原理,谐振点不仅与电感有关,还与电容值有关,电容越大,谐振点越低。许多人认为电容器的容值越大,滤波效果越好,这是一种误解。电容越大对低频干扰的旁路效果虽然好,但是由于电容在较低的频率发生了谐振,阻抗开始随频率的升高而增加,因此对高频噪声的旁路效果变差。表 1 是不同容量瓷片电容器的自谐振频率,电容的引线长度是1.6mm(你使用的电容的引线有这么短吗?)。表 1 电容值自谐振频率(MHz)
电容值自谐振频率(MHz)1m F 1.7 820 pF 38.50.1m F 4 680 pF 42.50.01m F 12.6 560 pF

453300pF 19.3 470 pF 491800 pF 25.5 390 pF 541100pF 33 330 pF 60

尽管从滤除高频噪声的角度看,电容的谐振是不希望的,但是电容的谐振并不是总是有害的。当要滤除的噪声频率

确定时,可以通过调整电容的容量,使谐振点刚好落在骚扰频率上。

楼主:
一般来说,容量为uf 级的电容,象电解电容或钽电容,他的电感较大,谐振频率较小,对低频信号通过较好,而对高频信号,表现出较强的电感性,阻抗较大,同时,大电容还可以起到局部电荷池的作用,可以减少局部的干扰通过电源耦合出去;容量为0.001~0.1uf 的电容,一般为陶瓷电容或云母电容,电感小,谐振频率高,对高频信号的阻抗较小,可以为高频干扰信号提供一条旁路,减少外界对该局部的耦合干扰在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

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在供电电源和地之间也经常连接去耦电容,它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二是滤除该器件产生的高频噪声,切断其通过供电回路进行传播的通路;三是防止电源携带的噪声对电路构成干扰。我来总结一下,旁路实际上就是给高频干扰提供一个到地的能量释放途径,不同的容值可以针对不同的频率干扰。所以一般旁路时常用一个大贴片加上一个小贴片并联使用。对于相同容量的电容的Q 值我认为会影响旁路时高频干扰释放路径的阻抗,直接影响旁路的效果,对于旁路来说,希望在旁路作用时,电容的等效阻抗越小越好,这样更利于能量的排泄。

~~~~~~~~~~~~~~~~~~~~~~~~~~~~~~~~~~~~~~~~~~~~~~~~~~~~~~~~~~~~~~~~~~~~~~~~~~~~~~~~~~~~~~~~~~~~~~~~~~~

数字电路输出信号电平转换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在供电线和电源内阻上产生较大的压降,使供电电压产生跳变,产生阻抗噪声(亦称开关噪声),形成干扰源。

一、冲击电流的产生:

(1)输出级控制正负逻辑输出的管子短时间同时导通,产生瞬态尖峰电流

(2)受负载电容影响,输出逻辑由“0”转换至“1”时,由于对负载电容的充电而产生瞬态尖峰电流。瞬态尖峰电流可达50ma,动作时间大约几ns 至几十ns。

二、降低冲击电流影响的措施:

(1)降低供电电源内阻和供电线阻抗

(2)匹配去耦电容

三、何为去耦电容

在IC(或电路)电源线端和地线端加接的电容称为去耦电容。

四、去耦电容如何取值

去耦电容取值一般为0.01~0.1uf,频率越高,去耦电容值越小。

五、去耦电容的种类

(1)独石 (2)玻璃釉 (3)瓷片 (4)钽

六、去耦电容的放置

去耦电容应放置于电源入口处,连线应尽可能短。

~~~~~~~~~~~~~~~~~~~~~~~~~~~~~~~~~~~~~~~~~~~~~~~~~~~~~~~~~~~~~~~~~~~~~~~~~~~~~~~~~~~~~~~~~~~~~~~~~~~

一般来说,容量为uf 级的电容,像电解电容或钽电容,他的电感较大,谐振频率较小,对低频信号通过较好,而对高频信号,表现出较强的电感性,阻抗较大,同时,大电容还可以起到局部电荷池的作用,可以减少局部的干扰通过电源耦合出去;容量为0.001~0.1uf 的电容,一般为陶瓷电容或云母电容,电感小,谐振频率高,对高频信号的阻抗较小,可以为高频干扰信号提供一条旁路,减少外界对该局部的耦合干扰旁路是把前级或电源携带的高频杂波或信号滤除;

去藕是为保正输出端的稳定输出(主要是针对器件的工作)而设的“小水塘”,在其他大电流工作时保证电源的波动范围不会影响该电路的工作;

补充一点就是所谓的藕合:是在前后级间传递信号而不互相影响各级静态工作点的元件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网友A:
这个很基础。

网友B:
电容的作用总结的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作用总结的很全面

:lol

网友C(2015-12-25):
在多些运用加些图就好 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容量为uf 级的电容,象电解电容或钽电容,他的电感较大,谐振频率较小,对低频信号通过较好,而 ...

电容器 的分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容量为uf 级的电容,象电解电容或钽电容,他的电感较大,谐振频率较小,对低频信号通过较好,而 ...

藕合就是消除噪声。

网友E:
电容的作用一般是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网友E:
但是不能消除输出端的影响

网友:
可将混有高频电流和低频电流的交流电中的高频成分旁路滤掉的电容,称做“旁路电容”

网友F:
负载太大,就得靠电容。

网友G:
消除信号干扰。

网友G:
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

网友E:
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

网友D:
旁路电容是关注度低、没有什么魅力的元器件

网友G:
当混有高频和低频的信号经过放大器被放大时,要求通过某一级时只允许低频信号输入到下一级,而不需要高频信号进入,则在该级的输出端加一个适当大小的接地电容

网友G:
使较高频率的信号很容易通过此电容被旁路掉

网友:
电容电容器的作用就是隔直通交,上面的是耦合电容,主要是防止直流电压对后级的影响

网友E:
去耦电容是电路中装设在元件的电源端的电容,此电容可以提供较稳定的电源

网友G:
去耦电容可以降低元件耦合到电源端的噪声。

网友E:
电路中的电容可分为退耦电容、旁路电容和容纳电容三类。

网友D:
电容的高频容抗特性,频率越高阻值越低。

网友F:
设计人员在选择旁路电容,以及电容用于滤波器、积分器、时序电路和实际电容值非常重要的其他应用时,都必须考虑那些因素。

网友G:
滤波电容,去耦电容,旁路电容区别

网友E:
滤波电容用在电源整流电路中,用来滤除交流成分。使输出的直流更平滑。

网友:
设计微波放大器的时候,连接电源与晶体管B极月C极时,往往会在连接电源的四分之一波长线的终端并联几个电容

网友G:
应该注意旁路电容的取值问题

网友E:
在电路板的电源接入端放置一个1~10μF的电容,滤除低频噪声

网友D:
,电阻的作用是为了增大电容的ESR,

网友G:
每个集成运放的电源引线,一般都应采用去偶旁路措施

网友E:
在电路板上的电源与地线之间放置一个0.01~0.1的电容

网友:
在放大电路在发射极接入旁路电容

网友D:
为保证LDO的性能,必须正确认识并严格评估旁路电容的直流偏置

网友E:
旁路电容可以降低电源的波动,降低SSN和串扰

网友F:
在数字IC电源脚上必须就近对地接一旁路电容器

网友:
,“去耦”一说主要用于电源、输出信号,电容容量一般较大;

网友F:
添加几个电容就可以解决大多数噪声问题

网友G:
由于各种电容实际阻抗特性曲线并不相同,所以不同场合需要用到不同数值的。

网友:
“旁路”主要用于信号电路的输入,电容容量一般较小

网友D:
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网友G:
高频旁路电容器-高频旁路电容器,是指高频旁路电容器就能起到滤过高频保留低频(低频输出)的作用的电容器。

网友G:
旁路电容用在有电阻连接时,接在电阻两端使交流信号顺利通过

网友:
旁路电容可将混有高频电流和低频电流的交流电中的高频成分旁路掉的电容,称做“旁路电容”。

网友F:
适当的放置旁路电容的位置,可为噪声信号提供就近的地回路

网友F:
还要减少电流环路的面积,从而减少了环路的电感

网友D:
耦合可以理解为信号由一级电路向下一级电路传递的过程

网友E:
旁路电容(Bypass Capacitor),它利用了电容的频率阻抗特性

网友D:
耦合电容可以理解为使交流信号向下一级通过,而直流阻断的器件

网友:
解耦电容所谓电容,就是容纳和释放电荷的电子元器件

网友G:
在电路中的旁路现象

网友E:
理想电容的频率特性随频率的升高,阻抗降低

网友E:
R3系列双路输出产品交叉调节率,主路带载50%,辅路带载10%到100%

网友F:
50%,10%到100%

网友H:
电容的知识确实好用!!在电源处理电路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