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5-07-15):
滤波电容它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一般常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也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他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退耦电容 并接于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防止由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旁路电容在交、直流信号的电路中,将电容并接在电阻两端或由电路的某点跨接到公共电位上,为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设置一条通路,避免交流信号成分因通过电阻产生压降衰减。

耦合电容在交流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连接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者作两放大器的级间连接,用以隔断直流,让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通过,使前后级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调谐电容 连接在谐振电路的振荡线圈两端,起到选择振荡频率的作用。

衬垫电容与谐振电路主电容串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它可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变小,并能显著地提高低频端的振荡频率。适当地选定衬垫电容的容量,可以将低端频率曲线向上提升,接近于理想频率跟踪曲线。

补偿电容 它是与谐振电路主电容并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该电容能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扩大。

中和电容 并接在三极管放大器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构成负反馈网络,以抑制三极管极间电容造成的自激振荡。
--------------------------------------------------------------------------------------------------------------------------------------------------------------------------------------------------------------------------------------------

稳频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定时电容 在RC时间常数电路中与电阻R串联,共同决定充放电时间长短的电容。

加速电容 接在振荡器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信号的幅度。

缩短电容 在UHF高频头电路中,为了缩短振荡电感器长度而串接的电容。

克拉泼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串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对频率稳定性影响的作用。

锡拉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两端并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使振荡器在高频端容易起振。

稳幅电容 在鉴频器中,用于稳定输出信号的幅度。

预加重电容 为了避免音频调制信号在处理过程中造成对分频量衰减和丢失,而设置的RC高频分量提升网络电容。

去加重电容 为恢复原伴音信号,要求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重所提升的高频分量和噪声一起衰减掉,设置在RC网络中的电容。

移相电容 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相位的电容。

反馈电容 跨接于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之间,使输出信号回输到输入端的电容。

降压限流电容 串联在交流电回路中,利用电容对交流电的容抗特性,对交流电进行限流,从而构成分压电路。

逆程电容 用于行扫描输出电路,并接在行输出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以产生高压行扫描锯齿波逆程脉冲,其耐压一般在1500V以上。

校正电容 串接在偏转线圈回路中,用于校正显像管边缘的延伸线性失真。

自举升压电容 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储能特性提升电路某点的电位,使该点电位达到供电端电压值的2倍。

消亮点电容 设置在视放电路中,用于关机时消除显像管上残余亮点的电容。

自举升压电容 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储能特性提升电路某点的电位,使该点电位达到供电端电压值的2倍。

消亮点电容 设置在视放电路中,用于关机时消除显像管上残余亮点的电容。

软启动电容 一般接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基极上,防止在开启电源时,过大的浪涌电流或过高的峰值电压加到开关管基极上,导致开关管损坏。

启动电容 串接在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上,为电动机提供启动移相交流电压。在电动机正常运转后与副绕组断开。

运转电容 与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串联,为电动机副绕组提供移相交流电流。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与副绕组保持串接。

一般用作滤波或者隔离直流的作用,或者做震荡用

网友A:
很全面的资料

网友B:
这个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

网友C:
电容属于损耗性器件,随着时间推移会变质。

网友D:
稳频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网友D:
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与副绕组保持串接。

楼主:
基本这些内容

楼主:
有什么其他的补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回答上面的问题。

回答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属于损耗性器件,随着时间推移会变质。

是的

网友C:
所以能用固态电容的就用,固态寿命长点。

网友E(2015-08-28):
稳频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网友D:
这么多用法,以前真是不知道这么多。

网友F:
电容易损

网友F:
问题也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能用固态电容的就用,固态寿命长点。

根据电路需求选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中,谢谢分享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频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电容种类区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用法,以前真是不知道这么多。

这类知识在金升阳版块还有很多。

楼主:
是,但是也是至关重要的。

楼主:
所以选择合适的电容,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H:
很基础,但是很实用。

网友H:
用起来很麻烦。

网友D:
很少逛金升阳板块,原来这个板块很给力啊,好多有用的东西分享

网友I:
给版主分享一下好的**。

网友I:
498978[/attac 一种新型低成本过流保护阈值调整电路设计.pdf (1.3 MB, 下载次数: 2) h]

网友J:
又涨见识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