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用ADC做电源电压检测分压电阻取值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5-07-15):
大家好,如题,准备用ADC采集电源电压做低电压检测,因为KL25在有的模式下LVD功能是不能使用的,请问一下,这个分压电阻的阻值取多少合适?100K?

网友A:
其实只要你分压的值,能够在AD的采集范围内就可以了。
具体的阻值可以自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