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如何的呢?

楼主(2015-07-15):
我看了ULN2003是输出电流驱动能力500mA,现在是单片机接口Y004是低电平,24V为高电平,这样电流方向岂不是流入单片机接口,这样是输入才对呀,这样一搞糊涂,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2003是7路反向驱动阵列.输入"0",输出才为"1".

网友B:
2003相当于几个NPN三极管,单片机控制三极管的基极,即使单片机输出低电平,24V也不会从集电极流向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3相当于几个NPN三极管,单片机控制三极管的基极,即使单片机输出低电平,24V也不会从集电极流向基极 ...

您好,单片机是低电平,而外面一个电平是24V, 电压的方向是24V流向0V,而电流方向与电压方向一样,所以是输入到单片机呀,不能理解,可以帮忙进一步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单片机是低电平,而外面一个电平是24V, 电压的方向是24V流向0V,而电流方向与电压方向一样,所以是 ...

了解NPN三极管吗

楼主:
这个了解呀,电流方向是集电极流向发射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了解呀,电流方向是集电极流向发射极,

按你的说法就成了,电流从集电极流向基极了

网友C:
电流是流入了ULN2003的GND,不是流入单片机引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说法就成了,电流从集电极流向基极了

正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了解呀,电流方向是集电极流向发射极,

NPN三极管的基极是控制电流的入口,集电极是驱动电流的入口,发射极是两个电流的总出口。要实现集电极电流流向发射极的控制目标,必须在基极提供正向偏置电压,形成基极电流。所以,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ULN2003没有得到正向偏置电压,无法形成基极电流,集电极不会有驱动电流形成。当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ULN2003得到正向偏置电压,形成基极控制电流,三极管导通,集电极输出低电平,24V电压经继电器绕组流向集电极低电平,形成继电器驱动电流,再经发射极流出入地(GND)流回电源。ULN2003的1-7脚是控制电流入口,10-16脚是驱动电流的入口,8脚(GND)是电流总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