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SE中PLL的问题

楼主(2015-07-15):
请问SPAN6的PLL调用可以用来做时钟延迟么?      调用core时应该怎么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设置相位偏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相位偏移就可以了。

我按照例化的方式调用了PLL core,  但是综合编译出现错误说是引脚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相位偏移就可以了。

xilinx的core   修改相位只能改角度吗?不像altera的可以直接设置相位角度或者直接是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