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的三角函数

楼主(2015-07-15):
DSP6455中可以进行三角函数的计算么?需要调用什么库函数?如何调用?求大侠指导。。

网友A:
你看一下math里面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cn/tool/cn/MATHLIB?keyMatch=mathlib&tisearch=Search-CN-Everything

谢谢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math里面有没有。

谢谢解决了~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让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cn/tool/cn/MATHLIB?keyMatch=mathlib&tisearch=Search-CN-Everything

用于定点器件的数学函数库在哪下呢?我在用定点器件(DM642)进行滤音频波处理的时候出现很大的杂声,版主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该怎么解决啊,调了好久都没能解决

楼主:
math里面有。下载好库函数后,将需要添加的库函数到project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于定点器件的数学函数库在哪下呢?我在用定点器件(DM642)进行滤音频波处理的时候出现很大的杂声,版 ...

定点器件是用Q格式数来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点器件是用Q格式数来算的吧

您的意思是说我这里出现很大杂声是因为没有把对应的滤波器系数转换为Q格式数来计算导致的吗?那我只需要将滤波系数转换为Q格式数来计算就可以了,对吧。谢谢您能帮我判定一下,因为我尝试过产生回响的,将采集的信号相加是没有杂声的,但是相加后除以一个1以外的整数后就产生了很大的杂声,或者乘以一个简单的小数(比如0.5),也会产生很大的杂声。最后我将滤波器系数全部放大10000倍,把他们都变成了整数后和采集的信号相乘输出,同样是有杂声,只是比较下,并且当采集的声音较大时杂声也更小。您看是不是因为定点型的DSP(DM642)不能直接进行运浮点运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点器件是用Q格式数来算的吧

我将滤波器系数转换成Q15的格式后进行滤波算法,还是有杂音,但是当采集的信号声音越强时,杂声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输出的声音没有进行格式还原,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之前怀疑是数据溢出了,但是尝试着换成了长整型的数,还是不行,您对这有什么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将滤波器系数转换成Q15的格式后进行滤波算法,还是有杂音,但是当采集的信号声音越强时,杂声会在一定 ...

那就跟数据溢出没有关系了。你看看是不是滤波算法本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跟数据溢出没有关系了。你看看是不是滤波算法本身的原因?

算法是在C6713上试过的,没问题啊。。。卡了一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