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学习之OSTaskCreateExt()函数

楼主(2015-07-15):
这个函数中有一个形参小弟不明白是用来干嘛的,恳请大神指点下:):):)
static  void  OS_InitTaskIdle (void)
{
#if OS_TASK_NAME_SIZE > 7
    INT8U  err;
#endif

#if OS_TASK_CREATE_EXT_EN > 0
    #if OS_STK_GROWTH == 1
    (void)OSTaskCreateExt(OS_TaskIdle,
                          (void *)0,
                          &OSTaskIdleStk[OS_TASK_IDLE_STK_SIZE - 1],
                          OS_TASK_IDLE_PRIO,
                          OS_TASK_IDLE_ID,     /* 这个ID是干嘛的?我看任哲的书上说是"任务的标识",它到底起什么作用呢?该把它设置成多少呢?*/
                          &OSTaskIdleStk[0],
                          OS_TASK_IDLE_ST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网友A:
它就是个数字,每个任务都有唯一的标示,空闲任务是优先级最低的任务,所以按照习惯这个数是最大的
即你的ucos支持的最多的任务个数-1.

楼主:
恩,感谢大神细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