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波形求助!!!!!!

楼主(2015-07-15):
图片上波形红色是7404出来给到门极以后的波形,黄色是D极采集的波形,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原本7404出来以后是个稳定的占空比50%,幅值5v,频率10Mhz的方波,但是接上mos的门极后波形就变成红色的了,然后源级也是这样了,怎么回事呢,求助大神解答,万分感谢哈

楼主:
file:///C:\Users\ljf\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4927719\QQ\WinTemp\RichOle\NP]B0IWE9CEF]2]J)W4(H%J.jpgfile:///C:\Users\ljf\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4927719\QQ\WinTemp\RichOle\001F$4CN(~Z{VPPPSX[~}~Y.jpg图片上波形红色是7404出来给到门极以后的波形,黄色是D极采集的波形,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原本7404出来以后是个稳定的占空比50%,幅值5v,频率10Mhz的方波,但是接上mos的门极后波形就变成红色的了,然后源级也是这样了,怎么回事呢,求助大神解答,万分感谢哈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大神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什么MOS?
大功率MOS的话,上10M没戏。
驱动能力太弱,MOS管开关速度太慢。
上你的电路。

网友B:
建议:
1、查手册,看看74系列芯片的驱动能力。
2、还是查手册,着重关注所选MOS管的栅源电容、栅漏电容、漏源电容以及导通关断延迟时间。

3、临时改善措施:改用74ACT04,能否满足要求另当别论,起码能够改善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