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通瞬间的尖峰怎么去除

楼主(2015-07-15):
在上下桥(MOS管阵列)导通瞬间,异步交流电机驱动器UVW三相电压波形输出存在很高的尖峰电压,小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处理小弟量的是UVW对地,MOS管栅极波形正常,没有尖峰
求大神给小弟指点一下,万分感激。接下去上图

电路图

V相输出(UW相也一样)

V相输出(UW相也一样)

网友A:
尖峰的出现是正常的,RCD电路正是为吸收尖峰而设

网友B:
加吸收或把开关速度整慢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峰的出现是正常的,RCD电路正是为吸收尖峰而设

RCD电路已经加了,只是把尖峰震荡缩短了,没有减小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吸收或把开关速度整慢些。

开关速度整慢通过加大栅极驱动电阻可以实现么?目前是10个NMOS并联,每个管子用得都是27R的电阻,我看别人的设计用的都是10R的

网友C(2020-03-20):
楼主,这么多年了,问题解决了吗,希望能分享一下,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D:
RCD 是常见的吸收电路, 理论上讲, 只要是合适的参数, 完全吸收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实际环境下还有负载的因素,  找到完全匹配的参数也不太容易

网友E:
尽力减小寄生电感吧  这才是首先要考虑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RCD电路已经加了,只是把尖峰震荡缩短了,没有减小幅值

参数是需要调试确定的,不是随便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