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用脉冲激励线圈,下冲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5-07-15):
电路如图,其中将电阻换成一个大约8Ω的线圈,第二张图用示波器打出来的波形图。请大神帮忙解释下这个现象,下冲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意思的?不明白问题的。。

网友B:
我想, 应该有两个办法: 控制脉冲宽度, 使用吸收回路

网友C:
图片没有传上来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