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自己画的STM32最小系统,jtag和isp都无法下载程序,求高手...

楼主(2015-07-15):
STM32最小系统如图所示,无论用JTAG方式还是isp方式都无法下载程序,报错都是说没有找到cortex-m设备或者不能连接目标芯片,但是在开发板上这两种方式都是行得通的,还请各位大神看看是不是电路本身的问题!感谢

网友A:
试试串口能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串口能下载吗

您说的串口是不是就是SWD,这个就是我说的ISP,也试过的,最后提示找不到目标芯片,下载不了!

网友B:
boot接个电阻

网友C:
看看最小系统的电路和官方的有啥区别。不外乎就是晶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D:
板子应该没问题,你的BOOT0和BOOT1的接法呢?

网友E:
BOOT1,BOOT0不能悬空

网友F(2018-05-27):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G:
NRST脚要接JTAG,否则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