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CPU MKL16Z128,使用PWM后如何关闭PWM

楼主(2015-07-15):
CPU MKL16Z128,使用PWM后如何关闭PWM,初始化PWM后程序进入VLPS,有时进入有时没进入?

网友A:
如果要关闭PWM,那么你可以把TPM的模式配置为关闭。
进入VLPS的时候,你是否有其他的中断程序存在?
因为中断会唤醒低功耗,所以很可能不是没有进入,而是被唤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关闭PWM,那么你可以把TPM的模式配置为关闭。
进入VLPS的时候,你是否有其他的中断程序存在?
因为中 ...

TPM的模式如何配置为关闭

网友A:
TPMx_CnSC中的MSnB:MSnA, ELSnB:ELSnA都设置为0, 这是通道就会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Mx_CnSC中的MSnB:MSnA, ELSnB:ELSnA都设置为0, 这是通道就会关闭。

我这样设了,没效果。后将PWM输出IO口改为普通端口,功耗电流为0.2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设了,没效果。后将PWM输出IO口改为普通端口,功耗电流为0.2A
SIM_SCG6[TPM]关掉没有
还有:
TPMx_SC中的CMOD关掉
SIM_SOPT2[TPMSRC]都关掉。
这样模块不工作,还能省点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_SCG6[TPM]关掉没有
还有:
TPMx_SC中的CMOD关掉

ADC如何关闭呢

网友B:
ADC是不是不初始化就已经关闭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是不是不初始化就已经关闭了呢?

初始化后再关闭将低功耗,如何操作?

网友A:
ADCx_SC1n中ADCH选择为:11111 Module is disabled.
另外, 为了省功耗,把ADC的时钟也关了,SIM_SCGC6[AD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