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02多路脉冲捕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16):
如果要实现脉冲计数,你可以使用FTM的输入捕获功能,当你设定的边沿到来的时候,会产生中断,在中断中自己做一个累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实现脉冲计数,你可以使用FTM的输入捕获功能,当你设定的边沿到来的时候,会产生中断,在中断中自己 ...

是的,我如果是分别捕捉3路脉冲,是否要开3个FTM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如果是分别捕捉3路脉冲,是否要开3个FTM呀?

不需要,每次进中断判断下,看看是哪个通道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每次进中断判断下,看看是哪个通道的就行了。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