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80V 如何转换为 DC100V ?

楼主(2015-07-15):
请问:
DC280V 如何转换为 DC100V ?
电流:10A;输入输出不需要隔离。

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要考虑功率

网友B:
功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要考虑功率

谢谢大侠指点!

电流:10A,也就是1K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要求?

谢谢大侠指点!

电流:10A,也就是1KW的功率。

网友C:
DC-DC 如果不隔离的话,很容易做到,老式的彩电电源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这个功率下,又是非标输入输出,没有足够相关技能和经验的话,建议去找开关电源厂家定制。

网友E:
不需要稳压的话,直接搞个电子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DC 如果不隔离的话,很容易做到,老式的彩电电源就是这样做的

不需要隔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率下,又是非标输入输出,没有足够相关技能和经验的话,建议去找开关电源厂家定制。 ...

研制有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稳压的话,直接搞个电子变压器。

谢谢!

不需要稳压 ?没看明白啥意思。
输出电压的范围是DC100V±10%。我的理解是要稳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需要稳压 ?没看明白啥意思。

类似功放用的电子变压器

网友F:
斩波调压,PWM 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斩波调压,PWM 控制

谢谢!

能说的详细点吗 ,或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

网友G:
普通的输出100V 10A的开关电源,就可以直接用.

或者可以拆掉前面的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的输出100V 10A的开关电源,就可以直接用.

或者可以拆掉前面的整流...

谢谢!

大侠的回帖 告诉我一个思路:
我可以找类似的开关电源的电路 参考 !

高人!

网友H:
10A,DC100V±10%是一个很常规的开关电源,一般的电源书籍上的方案都可以实现。
fairchild网站上有很多方案,去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