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方案】+TMS320F2808光伏并网逆变器

楼主:
研究目的
       光伏并网的工作原理就是要把太阳能电池组件发出的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并并入市电电网,可供正常的交流用电电器使用。目前广泛应用于太阳能并网发电系统中的方案原理是:首先将太阳光能转化成电能的形式,然后将电能调节成满足SPWM全桥逆变器需要的直流电压,最后经SPWM全桥逆变器将太阳能回馈给交流电网。在整个系统最主要的环节(逆变器)中,采用的就是SPWM(正弦波脉宽调制)逆变技术。
光伏并网控制目标是:控制逆变电路输出的交流电流为稳定的高质量的正弦波,且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
方案描述
       三相PWM整流器的基本电路架构如图2.1和图2.2所示。采用电容为储能单元的,为电压型PWM变流器。采用电感为储能单元的,为电流型PWM变流器。
       比较成熟及应用最多的是电压型PWM逆变器,采用电压型控制方式。

图2-1图2-2
         控制框图:
图3-1
        滤波方式:选择LCL滤波,L1选择400uH,C选择80uF,LF1使用变压器漏抗

图4-1
       程序结构:

图5-1
      程序完成的功能:
      1、直流电压采样、直流电流采样、三相交流电压采样、三相交流电路采样
      2、根据三相电压采样值,检测电网电压相位,进行相位同步。
      3、内环电流闭环控制,PI控制方式
      4、外环直流电压环控制,提供内环电流环指令,控制直流电压稳定
      5、最外环MPPT控制,检测输出控制变化,采用电导增量法,寻找光伏电池最大功率点
      6、产生PWM驱动波形
     电压采样电路

      电流采样电路:
     前端通过电流型霍尔,以变比的方式采样电流,然后通过电阻转换成电压。

        温度检测,过温保护:

        电压电流保护类同过温保护,不再详述。
逆变器工作方式:

电流型PWM逆变器

电流型PWM逆变器

原理图

网友A(2015-07-16):
在进行脉宽调制时,使脉冲系列的占空比按正弦规律来安排。当正弦值为最大值时,脉冲的宽度也最大,而脉冲间的间隔则最小,反之,当正弦值较小时,脉冲的宽度也小,而脉冲间的间隔则较大,这样的电压脉冲系列可以使负载电流中的高次谐波成分大为减小,称为正弦波脉宽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进行脉宽调制时,使脉冲系列的占空比按正弦规律来安排。当正弦值为最大值时,脉冲的宽度也最大,而脉冲间 ...

脉宽调制的方式有很多种,单极、双极、三相系统可以使用SVPWM
闭环控制可以使用电流瞬时值闭环,dq解耦控制等
现在的控制方式很多,主流dq使用SVPWM

网友B(2015-08-16):
  光伏并网的工作原理就是要把太阳能电池组件发出的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并并入市电电网,可供正常的交流用电电器使用。

网友B:
这个就参杂了直流逆变的设计的,需要功率很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