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VI DUAL LINK TX方案

楼主(2015-07-15):
求DVI DUAL LINK TX方案

网友A:
我试过两个164就成

楼主:
那两个芯片怎么同步啊,虽然信号都是从同一个FPGA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两个164就成

那两个芯片会不会出现不同步的现象啊,虽然信号都是从同一个FPGA发出来的

网友A:
芯片延时可能差不多吧,不过我没仔细实验,也没用高速示波器看

网友A(2016-05-07):
我调试已经通过了,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