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想做个烟感—温度探测器要求低功耗

楼主(2015-07-15):
最近想搞个烟感—温度探测器要求低功耗 4-7mA,需要24V二总线通信的(既能通电又能通信),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与建议的!

网友A:
渣渣表示只能帮忙顶,可以看看电力猫,功能类似你要的,但是我不懂

网友B:
那个公司的

网友C:
这可以嘛,好像需要蛮大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 知道楼主是想用什么IC,不过华虹的可以来做,可以考虑下

有什么资料参考不,muc的还没定,现在寻求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以嘛,好像需要蛮大电流吧

小的,低功耗

网友E:
24V供电还要求低功耗啊

网友E:
4-7mA电流蛮大的

网友F:
楼主什么公司的?探测器哪方面应用,火灾报警都是0.2-0.5mA,报警才0.5-1mA;24V供电、通信;
至于单片机2元左右的基本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G:
楼主应该是做消防电子火灾探测器方面的吧

网友H:
低功耗单片机代理   QQ  351327851

网友I:
楼主你首先确定你们要有烟感迷宫结构图,这个才有可行性要不然你们枉然

网友J:
n多年前干这个入行的。
只不过早不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的资料吗,怎么发给你呢

邮箱pandyele@163.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首先确定你们要有烟感迷宫结构图,这个才有可行性要不然你们枉然

迷宫结构有了,电子部分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功耗单片机代理   QQ  351327851

有好的方案吗,我的邮箱pandyele@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该是做消防电子火灾探测器方面的吧

是的 刚刚接触不太懂,所以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什么公司的?探测器哪方面应用,火灾报警都是0.2-0.5mA,报警才0.5-1mA;24V供电、通信;
至于单片机2 ...

sinh你好,能否给我参考方案呢,我的邮箱pandyele@163.com,谢谢!

楼主:
刚刚接触所以大一点没事,先能搞出硬件先,你有好的资料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V供电还要求低功耗啊

主机供电是24V,可以串200多个探测器 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sinh你好,能否给我参考方案呢,我的邮箱,谢谢!

邮件发给你了
不知道你是哪家企业,从你描述200点来看,应该是火灾报警行业,不过现在探头的生产企业已经不能注册了,要想进入这个行业只能收购现有的厂家;
现有的厂家都有成熟的方案,一般不用重新设计电路。

网友K:
用MSP430单片机,温度传感器随便选一个,功耗做到低于0.1mA很容易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用MSP430单片机,温度传感器随便选一个,功耗做到低于0.1mA很容易

不光只探测温度,还要有通信,LED指示(国标有要求亮度要达标),定时巡检;
用430我们做到平时0.2-0.3mA,报警小于1mA,主要就是驱动LED耗电

网友L:
LED 脉冲方式,占空比低一些,周期长一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不光只探测温度,还要有通信,LED指示(国标有要求亮度要达标),定时巡检;
用430我们做到平时0.2-0.3mA ...

行业专家啊!呵呵!我不懂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邮件发给你了
不知道你是哪家企业,从你描述200点来看,应该是火灾报警行业,不过现在探头的生产企业已经 ...

恩 是火灾报警行业的,探头生产能不能注册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主要是把方案搞出来完成我工作任务先,呵呵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光只探测温度,还要有通信,LED指示(国标有要求亮度要达标),定时巡检;
用430我们做到平时0.2-0.3mA ...

小于1mA已经蛮厉害了,sinh 牛

网友I:
楼主我有整套方案设计电路迷宫,软件,只需要改通讯协议,但是要钱的哦

网友:
烟感—温度探测器,什么功能,指标要求呢

网友M:
烟感—温度探测器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N(2016-04-20):
兄台你好  请问上次sjnh大牛给你发的烟感资料用上了吗?效果如何?我们老板最近也想做独立式感烟探测器  让我找方案 我刚进公司 不太懂这个  能分享一点资料吗 如果可以十分感谢 我的邮箱345518730@qq.com

网友O(2017-07-14):
引用 网友N:
兄台你好  请问上次sjnh大牛给你发的烟感资料用上了吗?效果如何?我们老板最近也想做独立式感烟探测器  让 ...

我公司有专用的烟感芯片,也有现成的方案  加我Q617297394 我发资料给你参考~

网友P:
你不会是陶工吗???

网友Q:
应该是用PLC控制吗,24V通常是PLC用。

网友R:
电流太大了,你硬件不是白做了,怎么能没事呢,那你硬件做什么啊
可以用STM8L系列做,低功耗的

网友S(2017-09-20):
还是没有看到大神的方案,不过会关注。。。。

网友T(2017-10-26):
芯旺微KF8L12Z08,KF8S210,烟感专用芯片,国内一线烟感厂商大批量使用,值得信赖

网友U(2018-08-03):
借宝地请教一下:红外光发射是隔多长时间一次?

网友U: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有整套方案设计电路迷宫,软件,只需要改通讯协议,但是要钱的哦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