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平移电路

楼主(2015-07-16):
我有一个传感器,输出信号在-400mV到+400mV之间,需要采集到0V到5V的电压,帮忙给个信号平移电路,多谢!

网友A:
如果传感器不是非得一端接地,那·····

网友B:
-0.4~+0.4==>0~5V 幅度放大6.25倍.中点电位2.5V

12.5/2=6.25 差分放大.  R4+R6 和 R5+R8可以用一个电阻12.5k, 业余可以用二个电阻合成.
2k,12.5k 要求至少1%

嗯,三个电阻一个参考电压的方法。只是你把主要部分画右面去,有的人会糊涂的。。哈哈

网友C:
进来学习,准备也做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4~+0.4==>0~5V 幅度放大6.25倍.中点电位2.5V

12.5/2=6.25 差分放大.  R4+R6 和 R5+R8可以用一个电阻12 ...

俺看错了。。。习惯了用三个电阻的方式。。和你这个不一样。。。

亏得回头看了下图。。。

楼主:
谢谢jforu的热心回答!

网友D(2017-11-28):
这个电路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E:
给个另类电路。利用运放的Ibs和Ios在接地电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相册图片
  • 网络图片

阻的压降产生输出失调电压(即直流分量),将信号上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