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RSM485(嵌入式隔离 RS-485 收发器)与C8051F的接口电路问题

楼主(2015-07-16):
如图,CON引脚怎么和c8051连接? A,B 接口又是接什么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

CON为收发控制端,连到一个IO管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为收发控制端,连到一个IO管脚就可以

是任意一个P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任意一个P口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为收发控制端,连到一个IO管脚就可以

这么接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接可以吗??

没问题

网友B:
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B:
通常为120Ω

网友C:
这个属于RS485的基本接法,不论是不是隔离型的。楼主要补补这方面的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属于RS485的基本接法,不论是不是隔离型的。楼主要补补这方面的知识啊。 ...

第一次接触。。是要补补

网友D(2015-09-10):
你好 我这边也是专业生产  485 232 can收发模块的厂家  有机会的话可以聊聊技术问题的 QQ 326456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