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滞比较器阈值电压设置问题

楼主(2015-07-16):
模电课本里的迟滞比较器末端电压用的是双向稳压管,导通后为±5V,为什么有的比较器采用的是5V上拉电阻的形式,怎么理解呢?最终输出电压值怎么计算呢?

楼主:
Vo(max)和Vo(min)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因为输出架构不同,open drain的输出架构就需要加上拉电阻,否则不能输出高电平呀

网友B:
输出电压值不用算,不是高即是低。

网友B:
高是电源电压,低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