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2 加入看门狗

楼主(2015-07-16):
使用kl02加入看门狗功能,但是在设置时SIM_COPC寄存器无法写入,前面没有对这个寄存器有过写入,请问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呢。谢谢

楼主:
怎么就显示结题了啊???

网友A:
你仔细检查下你的启动代码,应该是有关于COPC的寄存器操作。
因为,默认看门狗是开着的,一般代码启动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关闭看门狗。
所以你从你的.s中复位开始查找,肯定有操作过了。
这个寄存器是复位后只写一次的,后面再写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