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37x IDK的PRU LED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15-07-16):
采用AM437x IDK 的评估板,学习PRU的GPO功能按照PRU software package的lab1,

/*
* main.c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pru_cfg.h>
#include        "bsp_led.h"

volatile register uint32_t __R30;
volatile pruCfg CT_CFG __attribute__((cregister ("PRU_CFG",near),peripheral));

int main(void) {

    //initalize before config the PINMUX
    __R30 = 0x0000;

    //        CT_CFG.GPCFG0 = 0;
    CT_CFG.SYSCFG_bit.STANDBY_INIT = 0;

    while(1)
    {
        __R30 ^= 0x000f;

        /* delay about 1 s */
       __delay_cycles(200000000);
    }
    return 0;
}

程序烧写到 PRU-ICSS0 的PRU1中 ,因为LED0 和LED1 都连接到pr0_pru1_gpoN(N=6/7/8/9/10/)引脚,除了 LED1_G(AB25).
怀疑是否是时钟使能问题,但是在技术手册和例程中都没有看到时钟初始化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在e2e社区询问,获得结果
每一个引脚有多达10种模式,PRU使用的GPIO是GPO和PIO两种模式。
IDK板子上的U1,U2上面的连接灯引脚的默认模式不是GPO,所以直接使用不了,需要先更改模式到GPO
U1
Pin A22: pr0_pru1_gpo8, Mode 5, Register CTRL_CONF_DSS_PCLK
Pin B23: pr0_pru1_gpo6, Mode 5, Register CTRL_CONF_DSS_VSYNC
Pin A24: pr0_pru1_gpo9, Mode 5,  Register CTRL_CONF_DSS_AC_BIAS_EN
U2
Pin A23: pr0_pru1_gpo7, Mode 5,  Register CTRL_CONF_DSS_HSYNC
Pin AB25: PRU GPO N/A on this pin
Pin AD21: pr0_pru1_gpo10, Mode 4,  Register CTRL_CONF_CAM1_DAT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