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对步进电机进行细分操作

楼主(2015-07-16):
cpu使用了是stm8s105,步进电机是MR1107,步进电机里解释可以分步和微步,请教一下微步是怎么操作,看那个时序图时,怎么会出现4V、3V等等的电压。

网友A:
发的是PWM。PWM占空比变化平均电压就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的是PWM。PWM占空比变化平均电压就变化

我是用stm8s105的TIM1的四个通道设计的,四个通道输出的PWM的开始电平周期不一样,这个怎么设计啊

楼主:
我用这个时序图,就是如何通过采集到的频率来控制马达的转动对应的角度。

网友B:
楼主,你可以找一款有细分功能的驱动芯片,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

网友B:
你要是采用PWM方式控制驱动细分的话你可以看下《51单片机PWM细分控制步进电机的研究初稿》。链接是:http://wenku.baidu.com/view/eb2556d5b14e852458fb57f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