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是用ST-LINK下载程序后,程序正确运行,触发看门狗复位后(软件故意复位),MCU处于死机状态。
断电复位后,无论看门狗怎么复位,都可以正常启动。

问题就是,为什么下载程序后第一次运行(不断电复位),看门狗复位不能启动程序,看门狗复位和断电复位对MCU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个软件复位啊,一个硬件复位啊

网友B:
断电复位优先级要高吧

楼主:
看门狗复位,也是在复位脚产生一个低电平复位的,和断电有啥区别?

网友C:
上电服务和软件复位的区别除了CSR寄存器里的一些标志位不一样。还有就是RAM里的东西都丢失了。

楼主:
不是软件复位,是看门狗服务,除了会有一个看门狗的复位标记,其他应该是没有区别吧?

网友D:
看门狗复位时,数据都还在,断电复位的话,缓存的数据都没了

网友E:
软件复位,可以调用看门狗试试。。。

楼主:
还是没搞清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