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8开发板, UART0 发不出去

楼主(2015-07-16):
最近在天猫的新唐旗舰店买了两片 NuTiny-SDK-M0518开发板, 收到货后就就先跑 BSP 里的范例,在 Keil 里下载执行后, 发现才刚单步执行就一直卡在printf("\n\nCPU @ %d Hz\n", SystemCoreClock);, 把程式停下来一看是卡在void SendChar_ToUART(int ch)里的while(DEBUG_PORT->FSR & UART_FSR_TX_FULL_Msk);此时再查看下 UART0 FIFO真的是满了, 怎么会这样呢? 范例程式我可是一行都没改, 而且每个范例都是这种情况!

耗了半天找不到原因, 就开了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把整颗 IC 擦除, 然后再试跑范例就没问题了,printf 就可以从串口打印出来了! 买了两片都是这个情况!!!!谁来告诉我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该芯片以前有人用过呢

网友B:
是不是堆栈区满了的原因。

网友C:
不要用printf函数,直接用UART的例子试试。你原来的是不是开启半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芯片以前有人用过呢

这个不应该吧,官方买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堆栈区满了的原因。

应该不是吧,我只定义了一点点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printf函数,直接用UART的例子试试。你原来的是不是开启半主机了。

直接用uart就可以了,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只定义了一点点的变量。

那你跟踪试试,看看uart的缓冲区是怎么满的了?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求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