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FG-TOOLS烧写安卓文件时,uboot.bin文件超过1M烧写失败

楼主(2015-07-16):
我用MFG-tools烧写安卓系统,因为我的uboot.bin添加了图片,所以文件大小超过1M,烧写的时候出现uboot.bin烧写错误。是因为u-boot.bin文件过大吗?如何才能将超过1M的文件烧写进去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BSP 是使用的哪个版本呢 ?

网友A:
还有你这里提到“因为我的uboot.bin添加了图片”,你这里是如何操作的呢,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BSP 是使用的哪个版本呢 ?

我的板子是imx6q_sabresd, BSP包是android 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里提到“因为我的uboot.bin添加了图片”,你这里是如何操作的呢,目的是什么? ...

就是我为了让机器运行uboot开始就可以显示**,因此我对uboot做了处理,将一个1024x768的图片放到uboot里面编译然后生成了一个1.4M的u-boot.bin文件。 将这个文件通过dd命令烧写到外置SD卡时,机器可以正常启动,并且可以从uboot起来开始正常显示**图片。  然而当我要将这个1.4M的u-boot.bin文件通过MFG-tools烧写到emmc里面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就是死在烧写uboot.bin那边,发现是因为uboot.bin文件超过1M了,更换成之前的没有**图片的u-boot.bin,则可以正常烧写。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1  这边显示1M,是否就是不能超过1M,  怎么更改可以让u-boot.bin 大于1M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为了让机器运行uboot开始就可以显示**,因此我对uboot做了处理,将一个1024x768的图片放到uboot ...

Partition Type/Index      Name             Start Offset    Size       File System    Content
N/A                          BOOT Loader      1 KB            1 MB            N/A          bootload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rtition Type/Index      Name             Start Offset    Size       File System    Content
N/ ...

楼主,这样,你可以尝试改一下mfgtool中的mksdcard-android.sh.tar分区大小,这里是可以定义大小的,你把u-boot改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你可以尝试改一下mfgtool中的mksdcard-android.sh.tar分区大小,这里是可以定义大小的,你把 ...

你好,但是在mksdcard-android.sh.tar 这个文件里面,已经给uboot分区分了8M了,所以我的疑问也是在这里,为什么8M空间,只能烧写1M呢?

还有一个问题:cul2.xml文件中的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clean up u-boot parameter</CMD>   怎么理解呢?和烧写大小是否有关系?

网友B:
个人感觉你的uboot把内核给覆盖了......uboot和kernel的烧写位置是固定的,好像只留了1M的空间给uboot......